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怎么结果不对呢?

楼主:
#include

main()
{
   int i=0;
   TRISA=1;
   TRISC=0;

   while(1)
  {

        if (RA4==1&&RA5==0)
        {
                PORTC=0x01;
        }
    else if (RA4==0&&RA5==1)
        {
                PORTC=0x02;
        }
        else
        {
                PORTC=0x00;
        }
  }
}

用protues仿真,结果是当RA4=1且RA5=0时,POTRC的输出结果是0x00,应该是0x01才对。

网友:
#include <pic.h>

main()
{
   int i=0;
   TRISA=1;
   TRISC=0;

   while(1)
  {

        if (RA4==1&&RA5==0)
        {
                PORTC=0x01;
        }
    else
     { if (RA4==0&&RA5==1)
        {
                PORTC=0x02;
        }
        else
        {
                PORTC=0x00;
        }
     }
  }
}

网友A:
哪个型号,你有设置管脚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设置ANSELA寄存器,模拟模式的话读为0

网友:
谢谢,不过还是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型号,你有设置管脚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设置ANSELA寄存器,模拟模式的话读为0

PIC16F785,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型号,你有设置管脚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设置ANSELA寄存器,模拟模式的话读为0

没错,加了句ANSEL=0x00就对了,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加了句ANSEL=0x00就对了,十分感谢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