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设计什么位置最佳?

楼主:
来说一下,有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接口位置问题,有的牌子的笔记本位置设计的实在不理想,
随便找个笔记本图,标上号,图中的9个地方, 或者你再设想个地方,也可说说你的意见;最绝妙的设计有那些?或者使用比较方便或者习惯的地方在那里,,,

网友A:
位置1或3最佳,二者各有好处。其它的位置(除2之外)容易造成电源线受切向力,时间长了容易内部断线。而位置2左右不靠,不利于操作,而且影响后接口的布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1或3最佳,二者各有好处。其它的位置(除2之外)容易造成电源线受切向力,时间长了容易内部断线。而位 ...

确实是1和3的位置好像,也方便使用的习惯

如果放到2的地方,插拔一下,不是合上屏,就得起身,弯腰,弄得像鞠躬似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