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beaglebone 网络怎么设置?

楼主:
修改 /etc/network/interfaces 文件
设置为静态IP,但是上不了网,ping路由也ping不通。
ifconfig中也不显示设置的IP地址,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dhcp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0.5
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0.1
network 192.168.0.0

大家帮忙看看,有错吗?  重启之后也不能上网

网友A:
网卡驱动起来了?

网友:
上网没这么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没见过这么难用的板子……难怪没人买beaglebone呢,千万别买

饭煮不熟,不能怪锅。

网友:
ifconfig eth0 up 试试

不好用能用起来 说明有实力,大家都能用起来的,价值相对就小多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驱动起来了?

@chenzhufly@chenzhufly @klyz12ss @yanxinboy @leo121
网卡没问题,总是自动获取IP,看到网上好多这样的问题,设置为静态IP重启之后还是自动获取I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没见过这么难用的板子……难怪没人买beaglebone呢,千万别买

大家一起玩,争取给弄得好玩一些 ,易用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家一起玩,争取给弄得好玩一些 ,易用一些

我也是打算搞好,给大家看一看的,弄了两个晚上。。。
还是重新做个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打算搞好,给大家看一看的,弄了两个晚上。。。
还是重新做个系统吧。。。

加油加油 :)

网友:
可以上网的,,,,
在ubuntu下我还没试过
Win7只要稍微设置一下即可
方法google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没见过这么难用的板子……难怪没人买beaglebone呢,千万别买

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nzhufly@chenzhufly @klyz12ss @yanxinboy @leo121
网卡没问题,总是自动获取IP,看 ...

那是你没找到正确的设置文件,你可以先尝试手动设置,看看ip地址是不是有变化
例如:ifconfig eth0 192.168.0.5

网友:
楼主你别这么激动嘛,如果是ubuntu,那么我告诉你,只要在你的配置文件末尾添加nameservers 8.8.8.8 即可。有我记得之前有分享过这个内容的啊,问题再联系我吧。

网友:
楼主我告诉你怎么连:  我只有一根网线,没有串口线,没有sd卡,没有usb线,啥也没有。  只有一个路由器,我把板子和路由器连上,  然后用电脑打开192.168.(设置路由的网页)。  查看连接上路由器的用户  ,连上路由后  DHCP服务器会自动给板子分配ip号。  重点:  通过putty连接板子  ,  进入/etc/profile目录下 加一句话:ifconfig eth0  xxx.xxx.xxx.xxx  给板子设置上一个静态的IP , 然后 网线就可以从路由器上取下来了,接上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enzhufly@chenzhufly @klyz12ss @yanxinboy @leo121
网卡没问题,总是自动获取IP,看 ...

你写错文件了,是etc下的profile文件,只需要写ifconfig eth0 。。。

网友:
这样的话相当于登陆都要配置eth0啊,那/etc/network/interfaces 文件没有作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