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有没有用430做过高精度手持LCR表

楼主:
  原理:把一个正弦波信号注入到被测设备,通过对电压和电流信号的幅值,和相对相位关系的测量,来计算被测试元件的值。在相移的基础上的,它能够检测到被测试物品的种类(电感/电阻/电容),来计算成分值的振幅与频率的关系。除了在测量的值和不同的元件,它也可以测量其他的东西,例如它们的ESR

  国外售价好几百刀,有关注过或者做过的吗?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看上去好高端啊

不过我觉得这种东西的单片机型号不是最重要的,测量准确度的核心应该是测量电路与PCB设计

网友A:
人家是用的什么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用的什么CPU?

这个是成品,不开源的....也没找到谁拆开揭秘一下呢.....网上有人用C8051F061-GQ (TQFP-64) (Silicon Laboratories)和MSP430F5338做过呢...另外还搜到一篇论文上用449做呢...只是精度差一点、体积大一点呢....

网友B:
呵呵,最近正想研究研究,单片机关系不大,一般采用数字电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最近正想研究研究,单片机关系不大,一般采用数字电桥吧

是的呢.....上面说的那篇论文中就是用的数字电桥呢.....

网友:
单片机就是430,那个表设计蛮精巧,不过原理也不复杂,回头照着做一个,用不了10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