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Allegro中的DRC错误

楼主:
在PCB Editor中,Setup→Constraints→Constraint Manager,针对你的DRC错误,在左侧选择DRC类型,然后再根据需要在右侧修改相应的蓝色字体即可。
例如出现SMD的Pin间距的DRC,则在左侧选择Spacing→Spacing Constraints,再在右侧找到SMD Pin To→SMD Pin栏,修改DEFAULT蓝色字体为0即可,最后Tools→Update DRC!!!再返回PCB Editor中,Pin间距的DRC就消失了。。。
以下是典型的DRC错误类型:

网友:
大爱,解决了,一直没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