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计方案+马里奥大叔--听我指挥【实战】

楼主:
依然,首先回顾构想贴:
晒设计方案+马里奥大叔--听我指挥

本辑内容,核心内容是讲述如何使用鸡腿,以及少量的I2C的使用。到此为止,算是实现了NES模拟器的基本目标。不能玩的游戏机那还算不上游戏机。能控制了,才有点游戏机的模样。

但是截至本辑结束,这个模拟器也没有发出声音……事实上,声音一部分,已经在上一辑里通过吊丝听音乐的方式大概讲解了,模拟器这部分就不再讨论有关声音的问题啦。
之所以如此热衷于马里奥大叔系列,不仅因为作为一个忠诚的吊丝,要随时把技术和玩捏在一起,更是因为,大叔他肩负着我童年的美好回忆。

废话少说,节目开始。

我们接着NES模拟器继续,有了前面的基础,模拟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只是还没有接受用户输入信息。

这里,我们使用wii的左手手柄来作为输入设备,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家伙为鸡腿。

鸡腿连接我们的板子,需要接四根线,两根电源,两根I2C通信线。

在F4上,恰好触摸屏也是I2C通信的,所以我们可以借用这部分内容。在示例工程中,我们选择Touch_Panel工程进行初步的调试。

I2C,这个就不多说了,尤其是STM32的I2C,更是坑人不浅呢。不过在这里我仍然坚持使用硬件I2C。

参考关于触摸屏接口的I2C,我们来实现鸡腿的I2C通信。

首先要了解如何利用鸡腿来工作。

到网络上找资料,于是找到如下的内容,请重点观赏后者
http://wiibrew.org/wiki/Wiimote/Extension_Controllers
http://wiibrew.org/wiki/Wiimote/Extension_Controllers/Nunchuck

为了懒得啃E文的童鞋,我来总结一下吧。
1.鸡腿的8位Slave地址(包括读写标志位),是0xA4。
2.鸡腿需要初始化,方法是先向0xF0写0x55,然后再向0xFB写0x00。
3.读取鸡腿的信息,是从0x00处读取6个字节,这6个字节,我们现在只需要前两个和最后一个。前两个分别表示x轴和y轴,最后一个的低两位表示鸡腿上的两个按键状态。

然后把鸡腿连在板子上,接线规则是,-+dc四根线分别接在GND、3V、PC9、PA8。

于是可以开始写代码啦。

初始化:

static void delay(volatile uint32_t nCount)
{
  volatile uint32_t index = 0;
  for(index = nCount; index != 0; index--)
  {
  }
}

uint8_t IOE_Chuck_Set(uint8_t reg, uint8_t val)
{
  I2C_GenerateSTART(IOE_I2C,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SB))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Transmit the slave address and enable writing operation */
  I2C_Send7bitAddress(IOE_I2C, NUNCHUCK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ADDR))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Read status register 2 to clear ADDR flag */
  IOE_I2C->SR2;

  /* Test on EV8_1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TXE))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Transmit the first address for r/w operations */
  I2C_SendData(IOE_I2C, reg);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TXE))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Prepare the register value to be sent */
  I2C_SendData(IOE_I2C, val);

  /* Test on EV8_2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TXE)) ||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BTF)))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End the configuration sequence */
  I2C_GenerateSTOP(IOE_I2C, ENABLE);

  /* All configuration done */
  return IOE_OK;
}

void IOE_Chuck_Init(void)
{
  delay(50000);
  ioe_err = IOE_Chuck_Set(0xf0, 0x55);
  delay(50000);
  ioe_err = IOE_Chuck_Set(0xfb, 0x00);
  delay(50000);
}

以上代码,我自己写的比较少,基本都是找示例扒过来的。注意到里面有许多的delay,这个东西不是鸡腿控制说明里面提的,而是我根据实验,发现我手里的破鸡腿,需要“慢”一点来访问,才能正常工作,最后加上的延时操作,否则,可能初始化就会不成功,进而从鸡腿得到的数据都是0xFF。事实上,我还有另外一个鸡腿,不需要这样那样的延时,也可以工作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是破鸡腿的问题,但是作为分享,我把这些延时也拿出来,提醒各位控制鸡腿的时候可能需要“慢”一点哦。

接下来就是读取鸡腿数据啦:
uint8_t IOE_Chuck_Seek(uint8_t reg)
{
  I2C_GenerateSTART(IOE_I2C,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SB))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Transmit the slave address and enable writing operation */
  I2C_Send7bitAddress(IOE_I2C, NUNCHUCK_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ADDR))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Read status register 2 to clear ADDR flag */
  IOE_I2C->SR2;

  /* Test on EV8_1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TXE))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Transmit the first address for r/w operations */
  I2C_SendData(IOE_I2C, reg);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TXE))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End the configuration sequence */
  I2C_GenerateSTOP(IOE_I2C, ENABLE);

  /* All configuration done */
  return IOE_OK;
}

uint8_t IOE_Chuck_Read(uint8_t *buf)
{
  /* Send STAR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IOE_I2C,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SB))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Send IO Expander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IOE_I2C, NUNCHUCK_ADDR,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ADDR))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and set Pos bi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OE_I2C, DISABLE);
  I2C_NACKPositionConfig(IOE_I2C, I2C_NACKPosition_Next);

  /* Read status register 2 to clear ADDR flag */
  IOE_I2C->SR2;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IOE_TimeOut = TIMEOUT_MAX;
  while (!I2C_GetFlagStatus(IOE_I2C, I2C_FLAG_BTF))
  {
    if (IOE_TimeOut-- == 0) return(IOE_FAILURE);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OE_I2C, ENABLE);

  /* Read the first byte from the IO Expander */
  buf[0] = I2C_ReceiveData(IOE_I2C);

  /* Read the second byte from the IO Expander */
  buf[1] = I2C_ReceiveData(IOE_I2C);

  /* Enable Acknowledgement and reset POS bit to be ready for another recep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IOE_I2C, ENABLE);
  I2C_NACKPositionConfig(IOE_I2C, I2C_NACKPosition_Current);

  /* All read done */
  return IOE_OK;
}

……
    ioe_err = IOE_Chuck_Seek(0);
    delay(50000);
    ioe_err = IOE_Chuck_Read(chuck_buf);
    delay(1000);
    ioe_err = IOE_Chuck_Read(&chuck_buf[2]);
    delay(1000);
    ioe_err = IOE_Chuck_Read(&chuck_buf[4]);
    delay(1000);

有童鞋可能会问,不是说从0读取6个字节么……是啊,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发现结合STM32的I2C,还有我的破鸡腿,直接连续读6个字节真的是噩梦。恰示例读取触摸屏是每次2字节,于是我也就模仿着,然后自己每次去读两个字节,定好地址,连续读3次,反正都差不多嘛,最后我的代码也奏效了,哦呵呵

补充一点,如果你读到鸡腿的返回值都是0xFF,说明鸡腿初始化不正确哦,就需要在初始化部分做文章了,切记。

以上代码,在触摸屏的工程上,测试通过了,然后移到NES工程里。
为了能“慢”一点访问鸡腿,我不得不在每一帧的4条不同扫描线里去做读鸡腿的动作,先定好地址,之后3次每次都两个字节……搞出这样的处理,郁闷啊。

所幸的是,InfoNES已经预留了这样的位置,InfoNES_Wait函数,就是为了在高速环境里拖慢模拟器运行速度到真实速度,在每个扫描线都会调用一次,如果你想降低模拟器运行速度,就再这里写一些耽误时间的操作,例如Sleep。我们在这里,判断当前扫描线,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动作。
/* Wait */
void InfoNES_Wait()
{
  switch(PPU_Scanline)
  {
//    case 9:
//      ioe_err = IOE_Chuck_Seek(0);
//      delay(50000);
//      ioe_err = IOE_Chuck_Read(chuck_buf);
//      delay(1000);
//      ioe_err = IOE_Chuck_Read(&chuck_buf[2]);
//      delay(1000);
//      ioe_err = IOE_Chuck_Read(&chuck_buf[4]);
//      delay(1000);
//      break;
    case 10:
      ioe_err = IOE_Chuck_Seek(0);
      break;
    case 240:
      ioe_err = IOE_Chuck_Read(chuck_buf);
      break;
    case 245:
      ioe_err = IOE_Chuck_Read(&chuck_buf[2]);
      break;
    case 250:
      ioe_err = IOE_Chuck_Read(&chuck_buf[4]);
      break;
    default:
      break;
  }
}

最后,在定期调用的InfoNES_PadState函数中,分析chuck_buf的内容,并填充pad键状态。
/* Get a joypad state */
void InfoNES_PadState( DWORD *pdwPad1, DWORD *pdwPad2, DWORD *pdwSystem )
{
  {
    *pdwPad1 = 0;
    if(chuck_buf[0]<0x60)
    {
      *pdwPad1 |= PAD_JOY_LEFT;
    }
    else if(chuck_buf[0]>0x90)
    {
      *pdwPad1 |= PAD_JOY_RIGHT;
    }
    else
    {
    }

    if(chuck_buf[1]<0x60)
    {
      *pdwPad1 |= PAD_JOY_DOWN;
    }
    else if(chuck_buf[1]>0x90)
    {
      *pdwPad1 |= PAD_JOY_UP;
    }
    else
    {
    }

    if(chuck_buf[5]&0x01)
    {
    }
    else
    {
      *pdwPad1 |= PAD_JOY_A;
    }
    if(chuck_buf[5]&0x02)
    {
    }
    else
    {
      *pdwPad1 |= PAD_JOY_B;
    }
    if(STM_EVAL_PBGetState(BUTTON_USER) == Bit_RESET)
    {
    }
    else
    {
      *pdwPad1 |= PAD_JOY_START;
    }
  }
}

需要注意到一点,鸡腿上只有两个按键,要想玩游戏,除了方向需要3个按键,所以用板子上的User按键顶个包。

当然,我把I2C和鸡腿的初始化放在读取ROM的后面了。

download!运行!

翻滚吧,大叔。

其实,稍有风吹草动,I2C就挂了,然后大叔就不受控制了。I2C的稳定性,暂时不在讨论范围内,追求稳定的童鞋,去用软件模拟吧。

仍然,最后把可以运行的工程,分享给大家。不过也隐隐的觉得,有可能直接烧写我的原版,也不能100%驱动你的鸡腿……桑心!

本辑完。

网友:
翻滚吧,鸡腿~~

网友:
没赶上活动,昨天淘了个429discovery,,这会儿可以用上啦

网友:
带着回忆就把板子给用上了,赞 。

话说马里奥是从某一集爱情公寓里看到的,嘿嘿  看来我太缺少童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