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wr703N刷了openwrt之后如何刷回原厂

楼主:
如题。

就是论坛活动送出来的那种,蓝色的3G小路由。

不要告诉我用TTL,那我知道。如果不用线刷,应该怎么样处理?不怕砖。

网友:
看来楼主刷机高手 哈

网友A:
这个刷机的意义在哪里呢 呵呵 楼主给我们讲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机的意义在哪里呢 呵呵 楼主给我们讲讲

这个嘛,刷机前它是TP的路由器,刷机后,它是一台可以用来做路由器的“掌上”电脑,可以随心所欲安装应用,发挥一台电脑的作用。
玩游戏可不行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嘛,刷机前它是TP的路由器,刷机后,它是一台可以用来做路由器的“掌上”电脑,可以随心 ...

支持刷 呵呵

网友:
好吧,自问自答一下。

这两天又研究了好一阵子,发现事实如下:

刷了openwrt之后,mtd分区状况实际上只需要理解为:uboot、firmware和art,三者以此顺序占用原厂ROM的4M空间。

各位刷openwrt的时候,只要是按照各种说明,只是刷写 squashfs-factory.bin or squashfs-sysupgrade.bin,没有动过别的区,那么uboot和art应该就是保持了原厂的状态。所以理论上只要刷官方网站的固件到firmware即可。

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是,用mtd命令刷原厂时提示:Failed to erase block

为了避免风险,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千万万千不要重启路由,否则万一不幸就只能焊线刷TTL了。我当时面对这种情况,果断把openwrt固件传过去,重新mtd命令再刷一次openwrt,所幸才安然无恙。
注意,刷系统一旦出现报错,千万不要乱动,尽可能用之前成功的固件恢复到一个肯定能正常启动的状态。

问题的原因是,我当时秀逗了,死脑筋非要刷原厂最新固件,注意wr703nv1的最新固件,固件大小和firmware空间大小不一致!而且是比空间要大,所以才会出现擦除错误。

解决方案是,改成刷TL-WR703N V1_120925标准版,哦,其实刷哪版无所谓啦,注意固件大小是3932160字节,基本就应该OK了,120925固件我亲手确认了一步到位,升级OK。

然后再上路由页面上刷到最新版本……

互刷成功,大家可以嘻刷刷走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自问自答一下。

这两天又研究了好一阵子,发现事实如下:

要看随心所欲地安装应用的图秀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随心所欲地安装应用的图秀  哈哈

这个问题……额,只能说,我们用wr703N也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啦,因为它ROM太小了。
不过,我们可以在上面插U盘,来扩充ROM空间。

至于应用嘛,包括驱动和库和常用的软件在内,我们到以下连接可以看到能够支持到多少东西……
http://downloads.openwrt.org/att ... x/generic/packages/

当然了,上面只是通用软件,我们可以在学习之后,开发自己的软件加载到其中,太美了……

领导你就不要看图了,这里主要还是命令行操作,难倒你要看一大堆让人发困的洋字码?

我的小路由因有朋友想要用,已经刷回原厂了(非专业或者没有特别需求,还是推荐原厂先用着),
体验了几天的Openwrt,还是很爽的。

待到有机会,发些关于openwrt的内容吧,毕竟现在手里蓝色小路由只能算个试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