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KL46 IAR下载完毕后必须软件复位才能进入中断

楼主:
IDE : IAR6.60 MUC: KL46 TOOL: JLINK(swd) 问题:代码中有几个中断,通过IAR下载代码后,必须软件复位一次,才能进入中断,否则不能进入中断。 重新上电,也可以正常进入中断。否则不能进入中断。 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现在使用的中断有TPM模块中断,PIT中断和LPTMR中断,都是定时器中断。现在的现象时,如果通过IAR进行在线调试的时候,如果不软件复位一次,这些定时器中断都无法进入。软件复位后,中断正常。如果不通过IAR在线调试,即代码下载到板子中正常运行,板子只有完全下电然后在上电后才能正常进行中断,否则也不会进入中断。
代码初始化后,打印RCM_SRS1_REG寄存器信息,结果为4
只有软件复位,理论上应该有一次MDM-AP System Reset Requ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