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TI电源芯片有没有可以升压到250v以上的,共老式的管子供电

楼主:
TI电源芯片有没有可以升压到250v以上的,共老式的管子供电。这样开发起来就方便了,其他的芯片效率不高,发热也高,ti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设计到200v就行,5-12v输入

网友A:
5-12v输入升压到200V,,,这样的芯片,不用说TI,估计其他芯片也没用专用芯片

倒是有几家做电源模块的有这样的升压模块,最高可以升到2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2v输入升压到200V,,,这样的芯片,不用说TI,估计其他芯片也没用专用芯片

倒是有几家做电源模块的 ...

MC34063 这个可以,还有一个其他的,我忘了。就是跟lm317一样原理

网友:
这个不要指望有类似低压DCDC电路结构的芯片,需要使用变压器,类似ACDC的结构,也很简单,这类芯片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