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VMware中装CentOS经常遇到“内部错误”而无法打开,该怎么处理??

楼主:
“内部错误”的问题偶尔不会出现,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多数情况下都出现这种情况。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情况吗?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A:
CentOS放在哪里了?是在电脑硬盘中还是光盘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entOS放在哪里了?是在电脑硬盘中还是光盘中?

CentOS是放在电脑硬盘中的,专一分出的20G的一个盘。ISO安装文件也是在硬盘中

网友:
没遇到过的飘过。。。。期待高手帮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ntOS是放在电脑硬盘中的,专一分出的20G的一个盘。ISO安装文件也是在硬盘中

在找个系统试试吧,我安装中没发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