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A 熔丝位设置

楼主:
有大神告诉下熔丝位设置外部12M晶振熔丝位怎么设置,已经锁死3片了,不敢在乱来了。

网友:
用的啥软件啊 百度一下啊

网友:
如果你用ISP下载程序熔丝位是D9FF,加密位不要写数据,绝对没有问题了!注意是不是你外接晶振电路没有起震的原因,要是外部晶振不工作,熔丝位正确,芯片没有外部时钟,就锁死了。对于锁死的芯片可以找个有源的晶振,或者别的单片机。输出一个方波接到晶振引脚上解决你锁住的芯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