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Flash写保护

楼主(2014-02-20):
关于Flash写保护
项目中将固件程序放到外部Flash,对外部SPI-Flash存放固件程序的区域使用了写保护。程序不是我写的,所以也没有找到写保护的方法,更不明白写保护的原理,只知道写了保护后,固件程序要占用更大的空间,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你先要搞清楚,这个写保护到底是为了报复FLASH被改写还是保护FLASH被读出防止盗用。
程序放在外部FLASH的一般做法就是芯片内部有个BOOT程序,上电后从外部FLASH加载代码,为了防止代码被盗用,一般会有加密保护的功能。建议你直接找到做这个程序的工程师咨询,否者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