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当串口被提示“当前串口号已经被占用”时应该怎么办?

楼主:
如题。

现在具体细节是,台式机,机箱后面的板载串口,win8系统,软件打开sscom32,就会报错
板载串口默认串口号应该是COM1,现在一打开就报错,根本无法使用。
实际上从设备管理器来查看,COM1根本就没在使用

网友A:
我也是,你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你有解决吗?

……我现在不用win8了。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好像那时候是确实有占用了端口的。
QQ13365690227

网友:
我经常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其他的应用软件占用了com1端口,否则不会提示那样的错误。

网友:
还是直接加个FTDI的USB转串口 插头调试方便啊,那个串口号自己随意更改

网友:
到属性里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