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电流LDO产品

楼主:
前面在用300mA的3.3V LDO产品,最近发现对新的应用,这个电流不够了,需要能够达到400~500mA才行,请大家帮助推荐一下大电流的LDO产品吧。多谢!

网友:
最常见、也最便宜的1117即可满足。

网友:
EXAR公司有个系列LDO,以前用过最大1.5A,,SPX29150/51/52/53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1117是哪家的产品?
最好是SOT23-5封装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是哪家的产品?
最好是SOT23-5封装的产品

AMS1117-3.3 一般封装类型:SOT-223,,, 不是SOT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