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程序出现问题,可是不知道在哪里,求大神。谢谢

楼主: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j=1800;j>0;j--)
   for(i=x;i>0;i--);
}

void main()
{
    P1=0xfe;
        char L;
        L=p1;
    while(1)
        {P1=_crol_(L,1);
         delay(30);}
         }

错误是:
LED7.C(1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char'
LED7.C(13): error C202: 'L': undefined identifier
LED7.C(14): error C202: 'L': undefined identifier
LED7.C(16): error C202: 'L':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有可能是这个错误,看下面的语句:
P1=0xfe;
char L;

如果你不是用的C99,则L的定义必须放在P1=0xfe的前面。

网友:
    L=p1;
这里P1写成小写字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1;
这里P1写成小写字母了

谢谢,我换成了大写,还是这个错误。!

网友B:
你检查下这几行和前后附近有没有使用全角的字符、标点或者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下这几行和前后附近有没有使用全角的字符、标点或者空格

刚又看了下,好像是 L=P1;这句话的使用不对。
好像只能 L=0xfe; P1=L;这样用才对。P1是地址,我是学渣,刚接触单片机,还请求多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这个错误,看下面的语句:
P1=0xfe;
char L;

谢谢,果然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