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紧急求助

楼主:
用putty登录默认是没有密码的,进去后我敲了  passwd root 并设置新的密码之后,再用putty连,就连不上了,也ping不通了,怎么办。

网友A:
这个好办,我的确实没要什么密码,再从网上下个别的,试下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楼主用的Angstrom吧.BB Black重启还是不行吗,SSH不行,那你用串口连吧。

网友B:
没弄明白你是设了putty登录密码还是系统root密码,如果是root密码串口也不行吧,重新download镜像吧

网友C:
用串口登录 重新设置成无密码
给root设置密码还不如创建新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我的确实没要什么密码,再从网上下个别的,试下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知道,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只有一根网线,没有串口线和sd卡(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弄明白你是设了putty登录密码还是系统root密码,如果是root密码串口也不行吧,重新download镜像吧

是这样的,linux系统刚开启但是还没登陆的情况下,是无法与外界联通的,这个时候putty就无法连上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串口登录 重新设置成无密码
给root设置密码还不如创建新用户........

打个比方,比如你的虚拟机开启之后你没有登陆,显示请出入账户,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虚拟机是没有ip的,和外界不通,你可以尝试一下不登陆虚拟机然后用主机ping一下,我的问题就是  只有一根网线,没有串口和sd卡,刷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个比方,比如你的虚拟机开启之后你没有登陆,显示请出入账户,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虚拟机是没有ip的,和外 ...

没有SD卡也就算了
没有串口线对于电工来说说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linux系统刚开启但是还没登陆的情况下,是无法与外界联通的,这个时候putty就无法连上板子

网络服务和ssd必须登录后才启动么?我还一直以为是机器启动就会加载那些服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linux系统刚开启但是还没登陆的情况下,是无法与外界联通的,这个时候putty就无法连上板子

网络服务和sshd必须登录后才启动么?我还一直以为是机器启动就会加载那些服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