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增益是什么意思?

楼主:
大侠们好,最近在看zigbee的东西,看到2.4g天线,倒F天线,TI的资料上说这个天线的增益是+3db,我不太理解,天线不是无源器件吗?怎么会有增益?难道是说有天线会比没有天线少衰减3db?大侠们指教下。。。。

网友:
自己百度不会吗。天线可以把能量定向发送。使惠及区域的单位面积强度提高

网友:
天线的增益都是实际天线相对于点源的增益,看下基础概念,还有dBi, dBd.
相同道理,你说-3dBm是啥意思,这是功率大小半毫瓦,功率可不是负的。天线道理一样,看定义

网友:
天线将电磁波朝特定方向发射,这样在同样输入强度时,其辐射区内的信号强度就会高于全方向辐射的天线,是谓“天线增益”。天线增益的考量标准是与理想点源天线比较,所以是dB量纲。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耐心解答。。。。

网友:
antenna gain conpare to isotropic source. if you have a high gain antenna that mean this antenna directional is big. for your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