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Modelsim 中 ERROR: 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exists

楼主:
在使用 Modelsim 时遇到  ERROR: 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exists。在网上搜了下,有人给出下面的解释,不知道正不正确,请大家探讨下。

在进行FPGA仿真时,用MODELSIM 来仿真,有可能会遇见这样的问题:# ERROR: 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exists 。特地声明,这不是没有破解的原因,如果没有破解,则这个软件是不能用的,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错误分析如下:

    其实吧,这是个很简单的失误有没有?注意错误提示,“No extended dataflow",就是外部输入的数据流!看下你的模块名和所编写V文件的名字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仿真的时候调用TESTBENCH测试代码时的名字可否写错了。把这些小问题注意了,应该就OK了。

    不管怎样,不能进入仿真时,很大可能性就是测试代码编写有错误,逻辑、名称等等,静下来好好检查一下,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一般我的调试方式比较简单粗暴,准备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模板。然后验证的时候先上模板,隔离软件和代码问题。

网友:
lznb,在网上搜了一圈都没有为啥,再说一遍,lz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