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求大屏液晶屏推荐

楼主:
各位大神,求推荐大屏液晶屏,只要显示就好了,也可以推荐有触屏的,
没有什么经验,求系统的资料,谢谢

网友A:
你是要什么用哦?

网友B:
我也有个手持式设备要开发,要用过五六寸的屏,要带电容触摸,不是很熟悉这方面。有推荐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什么用哦?

仪器,但是是不移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手持式设备要开发,要用过五六寸的屏,要带电容触摸,不是很熟悉这方面。有推荐的吗

我的不是手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什么用哦?

安全性能要好,是关乎生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仪器,但是是不移动的

单色图形点阵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安全性能要好,是关乎生命的

在什么领域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领域使用?

测量仪器

网友:
白说的这么热闹,没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