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问个中断问题

楼主:
我这个问题别看小,但它可以判断一个人的51掌握到的什么程度,反正这个我好像答错了,求大神们解答吧:
在51中,同一个中断,若进中断确不关中断,若该中断再次发生,单片机会怎么个动作,若连继不断地发生中断会怎么样呢?记住前提是在没有关同一中断,中断发生的情况下。比如INT0中断。

网友:
这个简单.
每个中断都有状态清除,软件或硬件状态清除,清除后又来的会再次进入处理,之前的就没有响应了.
处理中中断是否能重入是另外一个问题.

网友:
51学的不好,通俗说一下,不一定对,有一个情况是家里在一个碗,但是有三个人,若是让三个人都用得上碗吃饭,那必须一个人吃了后不吃了第二个第三个才能再吃,若是家里有二个碗(两个中断)二个人,那想到没影响

网友:
还要看用那个中断在做什么,具体情况而定.1:导致程序运行速率慢,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 2:一直等待外部中断到来 3:无不良后果,感觉没有什么非常不良后果,,就是效率低呗,,
如果是不停地检测外部信号的高低,,不关也行

网友:
感觉没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保存本次中断现场,再次进入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