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STM32的硬件I2C应该怎样使用才能保证性能和可靠性还有可维护性

楼主:
从各种网页学习,也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当然,有一些原因:

1.首先使用硬件I2C就是为了效率,嵌入式处理性能有限,效率很重要。
2.所以使用I2C就要使用中断,否则死等判断标志,效率又丢了
3.其次既然如此注重效率,像I2C这样的同步通信,就不希望其中断优先级过高,而希望为非同步通信的中断让步
4.官方给出的使用方式太坑爹,还要去判断读写字节数有各自不同的处理过程,没有什么办法统一么?哪怕是优化一点点呢
5.当然,注重效率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可靠,收发几个数据包就挂了,还得复位通信,那肯定是不行的。

我对STM32的接触还是少,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A:
STM32的I2C是有问题的,这个应该是众所周知了,一本情况下都不主张使用STM32的硬件I2C。当然你有时间可以试试。对于I2C来说,一本速度就在400K,所以,速度比较慢。常用于控制领域,而这个应用一般数据量不大,不存在效率太低的问题,除非你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的I2C是有问题的,这个应该是众所周知了,一本情况下都不主张使用STM32的硬件I2C。当然你有时间可以试 ...

十分感谢专家指导。

但是也许是我表述不到位。如果仅仅是控制一个I2C设备的话,最高400K的软件模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一旦系统规模稍微大一些,例如同时工作的还有SPI总线上的若干设备,还要处理和响应Can总线上的报文,还要定时去获取传感器的状态,还要和以太网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并且I2C总线也有多个设备等着通信,CPU完全不缺少需要加工处理的数据,就是缺时间,这样的条件下,好些支持库已经不能自己写了,就不能指望它们能提高效率的,指望的只有自己,所以……唉……当然,我也会考虑尽量不用硬件I2C,或者可以进一步尽量不使用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