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诺基亚5110显示程序

楼主:
#include
#include "N5110.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N5110_init();
while(1)
{
  draw_circle(20,20,10);
  draw_dot(40,10);
}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N5110.h"

const uchar ASCALL[]=              // ASCII
{

0x00,0x00,0x00,0x00,0x00, // - -
0x00,0x00,0x5F,0x00,0x00, // -!-
0x00,0x07,0x00,0x07,0x00, // -"-
0x14,0x7F,0x14,0x7F,0x14, // -#-
0x24,0x2E,0x7B,0x2A,0x12, // -$-
0x23,0x13,0x08,0x64,0x62, // -%-
0x36,0x49,0x56,0x20,0x50, // -&-
0x00,0x04,0x03,0x01,0x00, // -'-
0x00,0x1C,0x22,0x41,0x00, // -(-
0x00,0x41,0x22,0x1C,0x00, // -)-
0x22,0x14,0x7F,0x14,0x22, // -*-
0x08,0x08,0x7F,0x08,0x08, // -+-
0x40,0x30,0x10,0x00,0x00, // -,-
0x08,0x08,0x08,0x08,0x08, // ---
0x00,0x60,0x60,0x00,0x00, // -.-
0x20,0x10,0x08,0x04,0x02, // -/-
0x3E,0x51,0x49,0x45,0x3E, // -0-
0x00,0x42,0x7F,0x40,0x00, // -1-
0x62,0x51,0x49,0x49,0x46, // -2-
0x21,0x41,0x49,0x4D,0x33, // -3-
0x18,0x14,0x12,0x7F,0x10, // -4-
0x27,0x45,0x45,0x45,0x39, // -5-
0x3C,0x4A,0x49,0x49,0x31, // -6-
0x01,0x71,0x09,0x05,0x03, // -7-
0x36,0x49,0x49,0x49,0x36, // -8-
0x46,0x49,0x49,0x29,0x1E, // -9-
0x00,0x36,0x36,0x00,0x00, // -:-
0x40,0x36,0x36,0x00,0x00, // -;-
0x08,0x14,0x22,0x41,0x00, // -<-
0x14,0x14,0x14,0x14,0x14, // -=-
0x00,0x41,0x22,0x14,0x08, // ->-
0x02,0x01,0x59,0x05,0x02, // -?-
0x3E,0x41,0x5D,0x55,0x5E, // -@-
0x7C,0x12,0x11,0x12,0x7C, // -A-
0x7F,0x49,0x49,0x49,0x36, // -B-
0x3E,0x41,0x41,0x41,0x22, // -C-
0x7F,0x41,0x41,0x41,0x3E, // -D-
0x7F,0x49,0x49,0x49,0x41, // -E-
0x7F,0x09,0x09,0x09,0x01, // -F-
0x3E,0x41,0x51,0x51,0x72, // -G-
0x7F,0x08,0x08,0x08,0x7F, // -H-
0x00,0x41,0x7F,0x41,0x00, // -I-
0x20,0x40,0x41,0x3F,0x01, // -J-
0x7F,0x08,0x14,0x22,0x41, // -K-
0x7F,0x40,0x40,0x40,0x40, // -L-
0x7F,0x02,0x0C,0x02,0x7F, // -M-
0x7F,0x04,0x08,0x10,0x7F, // -N-
0x3E,0x41,0x41,0x41,0x3E, // -O-
0x7F,0x09,0x09,0x09,0x06, // -P-
0x3E,0x41,0x51,0x21,0x5E, // -Q-
0x7F,0x09,0x19,0x29,0x46, // -R-
0x26,0x49,0x49,0x49,0x32, // -S-
0x01,0x01,0x7F,0x01,0x01, // -T-
0x3F,0x40,0x40,0x40,0x3F, // -U-
0x1F,0x20,0x40,0x20,0x1F, // -V-
0x7F,0x20,0x18,0x20,0x7F, // -W-
0x63,0x14,0x08,0x14,0x63, // -X-
0x03,0x04,0x78,0x04,0x03, // -Y-
0x61,0x51,0x49,0x45,0x43, // -Z-
0x7F,0x7F,0x41,0x41,0x00, // -[-
0x02,0x04,0x08,0x10,0x20, // -\-
0x00,0x41,0x41,0x7F,0x7F, // -]-
0x04,0x02,0x7F,0x02,0x04, // -^-
0x08,0x1C,0x2A,0x08,0x08, // -_-
0x00,0x00,0x01,0x02,0x04, // -`-
0x24,0x54,0x54,0x38,0x40, // -a-
0x7F,0x28,0x44,0x44,0x38, // -b-
0x38,0x44,0x44,0x44,0x08, // -c-
0x38,0x44,0x44,0x28,0x7F, // -d-
0x38,0x54,0x54,0x54,0x08, // -e-
0x08,0x7E,0x09,0x09,0x02, // -f-
0x98,0xA4,0xA4,0xA4,0x78, // -g-
0x7F,0x08,0x04,0x04,0x78, // -h-
0x00,0x00,0x79,0x00,0x00, // -i-
0x00,0x80,0x88,0x79,0x00, // -j-
0x7F,0x10,0x28,0x44,0x40, // -k-
0x00,0x41,0x7F,0x40,0x00, // -l-
0x78,0x04,0x78,0x04,0x78, // -m-
0x04,0x78,0x04,0x04,0x78, // -n-
0x38,0x44,0x44,0x44,0x38, // -o-
0xFC,0x24,0x24,0x24,0x18, // -p-
0x18,0x24,0x24,0x24,0xFC, // -q-
0x04,0x78,0x04,0x04,0x08, // -r-
0x48,0x54,0x54,0x54,0x24, // -s-
0x04,0x3F,0x44,0x44,0x24, // -t-
0x3C,0x40,0x40,0x3C,0x40, // -u-
0x1C,0x20,0x40,0x20,0x1C, // -v-
0x3C,0x40,0x3C,0x40,0x3C, // -w-
0x44,0x28,0x10,0x28,0x44, // -x-
0x9C,0xA0,0xA0,0x90,0x7C, // -y-
0x44,0x64,0x54,0x4C,0x44, // -z-
0x08,0x36,0x41,0x00,0x00, // -{-
0x00,0x00,0x77,0x00,0x00, // -|-
0x00,0x00,0x41,0x36,0x08, // -}-
0x06,0x09,0x09,0x06,0x00, // -°-
0x08,0x04,0x08,0x10,0x08, // -~-
0x55,0x2A,0x55,0x2A,0x55, // --

};

void N5110_sent_8bit(uchar num)
{
uchar n;
for(n=0;n<8;n++)
{
  N5110_CLK_0();
  if(num&0X80)
   N5110_DIN_1();
  else
   N5110_DIN_0();
  N5110_CLK_1();
  num=num<<1;
}
}

void N5110_sent_oder(uchar com)
{
N5110_RST_1();
N5110_CE_1();
N5110_CLK_0();
N5110_CE_0();
N5110_DC_0();
N5110_sent_8bit(com);
N5110_CE_1();
}

void N5110_sent_data(uchar num)
{
N5110_RST_1();
N5110_CE_1();
N5110_CLK_0();
N5110_CE_0();
N5110_DC_1();
N5110_sent_8bit(num);
N5110_CE_1();
}

void N5110_add_xy(uchar x,uchar y)
{
if(x>83)x=83;
if(y>5) y=5;
N5110_sent_oder(N5110_Address_Y|y);
N5110_sent_oder(N5110_Address_X|x);
}

void N5110_clear_screen(void)
{
int n;
N5110_sent_oder(N5110_Address_Y);
N5110_sent_oder(N5110_Address_X);
for(n=0;n<504;n++)
  N5110_sent_data(0x00);
}

void N5110_init(void)
{

    N5110IOOUT;        //I/O配置为输出模式

N5110_RST_0();
N5110_RST_1();
N5110_sent_oder(N5110_Expend_Commond);
N5110_sent_oder(0x98);
N5110_sent_oder(0x06);
N5110_sent_oder(0x13);
N5110_sent_oder(N5110_Bisic_Commond);
N5110_clear_screen();
N5110_sent_oder(N5110_Display_Normal);
N5110_CE_0();
N5110_LIGHT_ON();
}

void N5110_display_image(void)
{
N5110_sent_oder(N5110_Display_Image);
}

void N5110_led_ASCALLS(unsigned char *string)
{
  unsigned char i=0;
  while(*(string+i))
  {
    N5110_led_ASCALL(*(string+i));
    i++;
  }
}

void N5110_led_ASCALL(uchar c)
{
char n;
for(n=0;n<5;n++)
  N5110_sent_data(*(ASCALL+5*(c-' ')+n));
}

void N5110_led_int(unsigned int dat)
{
unsigned char i=0;
char string[10]={0};
for(i=0;dat>0;i++)
{
  string[i]=dat;
  dat/=10;
}
if(i==0)
{
  N5110_led_ASCALL('0');
  return;
}
else
{
  for(i--;;)
  {

   N5110_led_ASCALL('0'+string[i]);
   if(i>0)
                          i--;
   else
                          return;
  }
}
}

const uchar HZ[]=
{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4,0x04,0x04,0x04,
0x04,0x07,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FF,0x81,0x99,0xE7,0x00,0xFF,0x25,0xE5,0x25,0xBF,0x40,0x00,0x07,0x00,0x00,0x00,
0x00,0x07,0x04,0x02,0x01,0x02,0x04,0x00,
...
};

void N5110_led_HZ(uchar x,uchar y,uchar line,uchar byte,uchar length)
{
char n,i,j;
if(line%8==0) j=line/8;
else j=line/8+1;
for(i=0;i
{
N5110_add_xy(x,y+i);
for(n=0;n<12;n++)
{
  N5110_sent_data(*(HZ+24*(byte-'0')+n+12*i));
}
}
}

void N5110_led_HZS(uchar x,uchar y,uchar line,uchar *string,uchar length)
{
uchar i=0;
while(*(string+i))
{
  N5110_led_HZ(x+12*i,y,line,*(string+i),length);
  i++;
}
}

void N5110_Clear_Line(uchar _X)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 = 0; i <= 83; i++ )
   {
      N5110_add_xy(_X,i);
      N5110_sent_data(0x00);                    //写数据0x00
   }
}

void N5110_led_double(double dat,int point_n)
{
int i = 0;
int double_int = 0;
int double_point = 0;
// int double_length = 0;
int data_length = 0;
int temp = 0;
int extern_length = 0;
long base = 1;

if ((dat - 0) < EPSILON)
{
  dat = 0 - dat;
  data_length++;
  double_int = -(int)dat;

}
else
{
  double_int = (int)dat;
}

N5110_led_int(double_int);

N5110_led_ASCALL('.');

for (i = 0; i < point_n; i++)
{
  base = base * 10;
}

double_point = (int)((dat - double_int) * base);
temp = double_point;

while(temp < (base / 10))
{
  N5110_led_ASCALL('0');
  temp = temp * 10;
  extern_length++;
  if(extern_length > (point_n - 1) )
  {
   break;
  }
}

N5110_led_int(double_point);

}

/
   if(di<0)
   di +=4*a+6;
   else
   {
  di +=10+4*(a-b);
  b--;
   }
   draw_dot(x0+a,y0+b);
   }
}

void draw_lineX(uchar x,uchar y1,uchar y2)
{
     uchar temp;
     if(y1>y2)//y1>y2交换这两个数
     {
          temp=y1;
          y1=y2;
          y2=temp;
     }
     for(y1=y1;y1
       draw_dot(x,y1); //将这些点显示出来
}

void draw_lineY(uchar x1,uchar x2,uchar y)
{
     uchar temp;
     if(x1>x2)//若x1>x2交换两数
     {
        temp=x1;
        x1=x2;
        x2=temp;
     }
     for(;x1
       draw_dot(x1,y);
}

void draw_line(int x1,int y1,int x2,int y2) //两点之间画任意直线
{
     int x,y,dx,dy,s1,s2,temp,status,p,i;
     x=x1;
     y=y1;
     if(x1>x2) //判断x1,x2的大小
     {
          dx=x1-x2; //
          s1=-1; //x的增量为-1
     }
     else
     {
          dx=x2-x1;
          s1=1; //x的增量为1
     }
     if(y1>y2)
     {
          dy=y1-y2;
          s2=-1;//y的增量为-1
     }
     else
     {
          dy=y2-y1;
          s2=1; //y的增量为1
     }
     if(dx
     {
          temp=dx;
          dy=dx;//x是y的函数
          dx=temp;
          status=1;//表示靠近Y轴
     }
     else
       status=0;//表示靠近x轴

     p=2*dy-dx; //使用Bresenhan算法

     for(i=1;i
     {
          draw_dot(x,y); //画起点
          if(p>0)
          {
              if(status==0)//靠近x轴
                  y+=s2;
              else
                  x+=s1;
              p=p-2*dx;
          }
          if(status==0)
              x=x+s1;
          else
              y=y+s2;
          p=p+2*dy;
     }

}

#ifndef _N5110_H
#define _N5110_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EPSILON 0.00001   //显示double时的精度定义
#define POINT_NUM  5   //double型小数点后的位数

#define TRUE       1
#define FLASE      0

#define N5110_DC_1()  P2OUT |=BIT3 //数据
#define N5110_DC_0()  P2OUT &=~BIT3//命令
#define N5110_RST_1() P2OUT |=BIT5
#define N5110_RST_0() P2OUT &=~BIT5//低电平复位
#define N5110_CE_1()  P2OUT |=BIT4
#define N5110_CE_0()  P2OUT &=~BIT4//输入使能
#define N5110_DIN_0() P2OUT &=~BIT2
#define N5110_DIN_1() P2OUT |=BIT2
#define N5110_CLK_0() P2OUT &=~BIT1
#define N5110_CLK_1() P2OUT |=BIT1
#define N5110_BL_0()  P2OUT &=~BIT0
#define N5110_BL_1()  P2OUT |=BIT0
#define N5110_LIGHT_ON()  N5110_BL_1()
#define N5110_LIGHT_OFF() N5110_BL_0()

#define N5110IOOUT    P2DIR  |=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

#define N5110_Display_Blank      0x08//白屏
#define N5110_Display_Normal     0x0C//正常显示
#define N5110_Display_Whole      0x09//全显
#define N5110_Display_Image      0x0D//翻转
#define N5110_Address_Y          0x40//设置Y地址
#define N5110_Address_X          0x80//设置X地址
#define N5110_Temperature_0      0x04//温度系数1
#define N5110_Temperature_1      0x05//温度系数2
#define N5110_Temperature_2      0x06//温度系数3
#define N5110_Temperature_3      0x07//温度系数4
#define N5110_Bisic_Commond   0x20//基本指令集
#define N5110_Expend_Commond     0x21//扩展指令集(用来设置工作电压)
#define N5110_Low_Power          0x24//节能模式
#define N5110_Level_Addressing   0x20//水平寻址
#define N5110_Verti_Addressing   0x22//垂直寻址
#define N5110_Work_Voltage       0x80//工作电压(在扩展指令集模式下)

  495. extern void N5110_init(void);

  496. void N5110_sent_8bit(uchar num);

  497. void N5110_sent_oder(uchar num);

  498. void N5110_sent_data(uchar num);

  499. void N5110_add_xy(uchar x,uchar y);

  500. void N5110_Clear_Line(uchar _X);

  501. void N5110_clear_screen(void);

  502. void N5110_display_image(void);

  503. void N5110_led_ASCALL(uchar c);

  504. void N5110_led_ASCALLS(unsigned char *string);

  505. void N5110_led_int(unsigned int dat);

  506. void N5110_led_HZ(uchar x,uchar y,uchar line,uchar byte,uchar length);

void N5110_led_HZS(uchar x,uchar y,uchar line,uchar *string,uchar length);

void N5110_led_double(double dat,int point_n);

//**************************************************
//函数名称:void N5110_Write_Char (uchar _Litter,uchar _X, uchar _Num, uchar Is_Set_XY_Flag)
//功能:显示英文字符,每个英文字母占5列
//参数:uchar _Litter---要显示的英文字符;uchar _X——行坐标(0--5), uchar _Num--第几个字母(0--15),多出4列, uchar Is_Set_XY_Flag---是否要定位
//返回值:无
//**************************************************
void N5110_Write_Char (uchar _Litter, uchar _X, uchar _Num, uchar Is_Set_XY_Flag);

//**************************************************
//函数名称:void N5110_Write_Litter_Str (uchar *Star, uchar _X, uchar _Y, uchar Is_Set_XY_Flag)
//功能:N5110显示一行字符串
//参数:uchar *Str---要显示的字符串, uchar _X——行坐标(0--5), uchar _Yuchar_Y---列坐标(0--83), uchar Is_Set_XY_Flag---是否要定位
//返回值:无
//**************************************************
void N5110_Write_Litter_Str (char *Str, uchar _X, uchar _Y, uchar Is_Set_XY_Flag);

//***********************************************
//函数名称:int N5110_Print_Int (int data, uchar *Add_Str, uchar _X, uchar _Y, uchar Is_Set_XY_Flag)
//功能:把整型转换为字符串,可以加单位
//参数:int data--------要转换的整型数据,  uchar *Add_Str-----增加的字符串, uchar _X----行坐标(0--5), uchar _Y---列坐标(0--83), uchar Is_Set_XY_Flag---是否要定位
//返回值:data_length-----字符串长度,不包括单位
//***********************************************
int N5110_Print_Int (int dat, char *Add_Str, uchar _X, uchar _Y, uchar Is_Set_XY_Flag);

//***********************************************
//函数名称:int N5110_Print_Double (double data, uchar *Add_Str, uchar _X, uchar _Y, uchar Is_Set_XY_Flag)
//功能:把浮点型数据double转换为字符串,并返回数据长度
//参数:double data------要转换的double型数据,uchar *Add_Str-----增加的字符串, uchar _X----行坐标(0--5), uchar _Y---列坐标(0--83), uchar Is_Set_XY_Flag---是否要定位
//返回值:data_length----字符串的长度,不包括单位
//***********************************************
int N5110_Print_Double (double dat, char *Add_Str, uchar _X, uchar _Y, uchar Is_Set_XY_Flag);

void draw_dot(uchar x,uchar y); //打点函数
extern void draw_circle(uchar x0,uchar y0,uchar r);
void draw_lineX(uchar x,uchar y1,uchar y2);
void draw_lineY(uchar x1,uchar x2,uchar y);
void draw_line(int x1,int y1,int x2,int y2);

extern const uchar ASCALL[];
extern const uchar HZ[];

#endif

分享自:http://t.cn/8kMZFHf

网友:
msp430g2553单片机AD采集12864LCD显示nRF2401无线模块传输程序
//接收程序

#include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12864.h"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data_out1,data_out2;
static int step_index;
void delay_s(unsigned int endcount);
void gorun(char turn, unsigned int speedlevel);
unsigned char cache,b,c;

void main(void)
{
  count = 0;
  unsigned char temp_buf[8]={0};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unsigned char data_buf[6]={0};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step_index = 0;
  WDTCTL = WDT_MDLY_8 ;//WDT_MDLY_0_5  0.5ms WDT_MDLY_8  ACLK
  IE1 |= WDTIE;

BCSCTL1 = CALBC1_16MHZ;      //设置DCO频率
  DCOCTL =  CALDCO_16MHZ;     //设置DCO频率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P2DIR |=BIT0;
  P2DIR |=BIT1;
  P2DIR |=BIT2;
  P2DIR |=BIT3;
  P2OUT&=~BIT0;
  P2OUT&=~BIT1;
  P2OUT&=~BIT2;
  P2OUT&=~BIT3;

  lcdinit();

_EINT();
  NRF24L01_RX_Mode_Init();          // nRF24L01初始化为发送模式

while(1)
  {
   //LCD_12864_draw_clear();
   //__delay_cycles(1000);
   LCD_12864_string( 1,1, "等待连接..." );

if(NRF24L01_Read_Data(temp_buf))//接受成功
    {

LCD_12864_string(2,1,"连接成功!");
     // __delay_cycles(1000);

}

}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VECTOR(void)
{
++count;
}

void delay_s(unsigned int endcount)
{
count = 0;
do{}
while(count < endcount);
}

void gorun(char turn,unsigned int speedlevel)
{
  switch(step_index)
   {
   case 0:
     P2OUT |= BIT0;
     P2OUT &= ~BIT1;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break;
   case 1:
     P2OUT |= BIT0;
     P2OUT |= BIT1;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break;
   case 2:
     P2OUT &= ~BIT0;
     P2OUT |= BIT1;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break;
   case 3:
     P2OUT &= ~BIT0;
     P2OUT |= BIT1;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break;
   case 4:
     P2OUT &= ~BIT0;
     P2OUT &= ~BIT1;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break;
   case 5:
     P2OUT &= ~BIT0;
     P2OUT &= ~BIT1;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break;
   case 6:
     P2OUT &= ~BIT0;
     P2OUT &= ~BIT1;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break;
   case 7:
     P2OUT |= BIT0;
     P2OUT &= ~BIT1;
     P2OUT &= ~BIT2;
     P2OUT |= BIT3;
     break;
   }

delay_s(speedlevel);
  if (turn==0)
  {
   step_index++;
   if
   (
   step_index>7
   )
      step_index=0;
  }
  else
  {
   step_index--;
   if (step_index<0)
   step_index=7;
  }
}

//发送程序

#include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12864.h"

int i=0,j=0,Vo;
unsigned int a[8]={0x01,0x16,0x19,0x30,0x08,0x46,0x12,0x01};
unsigned char b[6];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buf[8]={0xaa,0x55,0,0,0,0,0,0}; //  秒 分 时 日月星期 年
  //unsigned char temp_buf1[1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WDTCTL = WDT_MDLY_8 ;//WDT_MDLY_0_5  0.5ms WDT_MDLY_8  ACLK
  IE1 |= WDTIE;

  BCSCTL1 = CALBC1_16MHZ;     //设置DCO频率
  DCOCTL =  CALDCO_16MHZ;     //设置DCO频率

  ADC10CTL1|=CONSEQ_3+INCH_0;//序列通道单次转换+最大通道为A1
  ADC10CTL0|=ADC10SHT_2+MSC+ADC10ON+ADC10IE;
  ADC10DTC1|=0x08;//一共采样8次
  ADC10AE0|=BIT0;//+BIT1;//打开A0和A1的模拟输入通道

  P2SEL = 0x00;
  P2DIR = 0x33;  //24l01设置IO口方向。

P1DIR |=BIT5;   //led灯I/O方向

P1SEL |=BIT0;//+BIT1;//P1.1和P1.2设置为ADC功能A1和A2

lcdinit();
  NRF24L01_TX_Mode_Init();          // nRF24L01初始化为发送模式

while(1)
  {
     ADC10CTL0&=~ENC;//关闭采样使能
     while(ADC10CTL1&BUSY);//检测AD是否繁忙
     ADC10CTL0|=ENC+ADC10SC;//启动ADC
     ADC10SA=(unsigned int)a;//获取a[]的首地址。首先对A1、A0采样,放入a[0]和a[1]中。再对A1、A0采样,放入a[2]和a[3]中,如此循环下去。
     _BIS_SR(LPM0_bits+GIE);//低功耗模式0,开中断
     Vo=0;
     for(i=0;i<8;i++)
     Vo+=a[i];
     Vo/=8;

LCD_12864_4num(2,1,Vo);
     temp_buf[2]  = ((Vo00)/100);
     temp_buf[3]  = (((Vo00)0)/10);
     temp_buf[4]  = (((Vo00)0));
     temp_buf[5]  = ((Vo00)/100);
     temp_buf[6]  = (((Vo00)0)/10);
     temp_buf[7]  = (((Vo00)0));

NRF24L01_Send_Data(temp_buf);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VECTOR(void)
{
  P1OUT^=BIT5;
}

//NRF24L01.h

#ifndef _NRF24L01_H
#define _NRF24L01_H

#define NRF24L01_MISO     2
#define NRF24L01_IRQ     3

#define NRF24L01_CE_1()  P2OUT|=BIT0
#define NRF24L01_CE_0()  P2OUT&=~BIT0
#define NRF24L01_CSN_1() P2OUT|=BIT5
#define NRF24L01_CSN_0() P2OUT&=~BIT5
#define NRF24L01_SCLK_1() P2OUT|=BIT1
#define NRF24L01_SCLK_0() P2OUT&=~BIT1
#define NRF24L01_MOSI_1() P2OUT|=BIT4
#define NRF24L01_MOSI_0() P2OUT&=~BIT4

#define NRF24L01_MISO_IN() ((P2IN&(1<<NRF24L01_MISO))>>NRF24L01_MISO)
#define NRF24L01_IRQ_IN() ((P2IN&(1<<NRF24L01_IRQ))>>NRF24L01_IRQ)

//////////////////////////////////////////////////////////////////////////////////////////////////////////
//NRF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指令
#define NRF24L01_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NRF24L01_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NRF24L01_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NRF24L01_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NRF24L01_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NRF24L01_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NRF24L01_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RF24L01_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频率,F0 = 2400 + RF_CH(MHz)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复位值:0xE7E7E7E7E7)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复位值:0xC2C2C2C2C2)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低字节在前),ShockBurstTM模式下,RX_ADDR_P0与此地址相等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

  241. //////////////////////////////////////////////////////////////////////////////////////////////////////////
  242. //NRF24L01寄存器位操作

#define MASK_RX_DR  0x40  // 可屏蔽中断RX_RD,1——IRQ引脚不显示RX_RD中断,0——RX_RD中断产生时IRQ引脚电平为低
#define MASK_TX_DR  0x20  // 可屏蔽中断TX_RD,1——IRQ引脚不显示TX_RD中断,0——TX_RD中断产生时IRQ引脚电平为低
#define MASK_MAX_RT  0x10  // 可屏蔽中断MAX_RT,1——IRQ引脚不显示MAX_RT中断,0——MAX_RT中断产生时IRQ引脚电平为低
#define EN_CRC   0x08  // CRC使能,如果EN_AA中任意一位为高则EN_CRC强迫为高
#define CRCO   0x04  // CRC模式,0——8位CRC校验,1——16位CRC校验
#define PWR_UP   0x02  // 1——上电,0——掉电
#define PRIM_RX   0x01  // 1——接收模式,0——发射模式

#define DIS_IT_RX_DR 0x40  // IRQ引脚不显示RX_RD中断
#define EN_IT_RX_DR  0x00  // RX_RD中断产生时IRQ引脚电平为低

#define DIS_IT_TX_DR 0x20  // IRQ引脚不显示TX_RD中断
#define EN_IT_TX_DR  0x00  // TX_RD中断产生时IRQ引脚电平为低

#define DIS_IT_MAX_RT 0x10  // IRQ引脚不显示MAX_RT中断
#define EN_IT_MAX_RT 0x00  // MAX_RT中断产生时IRQ引脚电平为低

#define EN_CRC   0x08  // 使能CRC校验
#define DIS_CRC   0x00  // 关闭CRC校验

#define CRC_16bit  0x04  // 16位CRC校验
#define CRC_8bit  0x00  // 8位CRC校验

#define PWR_ON   0x02  // 上电
#define PWR_OFF   0x00  // 掉电

#define PRIM_RXD  0x01  // 接收模式
#define PRIM_TXD  0x00  // 发射模式

#define ENAA_P5   0x20  // 数据通道5自动应答允许
#define ENAA_P4   0x10  // 数据通道4自动应答允许
#define ENAA_P3   0x08  // 数据通道3自动应答允许
#define ENAA_P2   0x04  // 数据通道2自动应答允许
#define ENAA_P1   0x02  // 数据通道1自动应答允许
#define ENAA_P0   0x01  // 数据通道0自动应答允许

#define ERX_P5   0x20  // 接收数据通道5允许
#define ERX_P4   0x10  // 接收数据通道4允许
#define ERX_P3   0x08  // 接收数据通道3允许
#define ERX_P2   0x04  // 接收数据通道2允许
#define ERX_P1   0x02  // 接收数据通道1允许
#define ERX_P0   0x01  // 接收数据通道0允许

#define AW          0x03  // 接收/发射地址宽度

#define AW_NA   0x00  // 无效
#define AW_3byte  0x01  // 3字节宽度
#define AW_4byte  0x02  // 4字节宽度
#define AW_5byte  0x03  // 5字节宽度

#define ARD          0xF0  // 自动重发延时
#define ARC                0x0F  // 自动重发计数

#define ARD_336us  0x00  // 等待336us
#define ARD_586us  0x10  // 等待586us
#define ARD_836us  0x20  // 等待836us
#define ARD_1086us  0x30  // 等待1086us
#define ARD_1336us  0x40  // 等待1336us
#define ARD_1586us  0x50  // 等待1586us
#define ARD_1836us  0x60  // 等待1836us
#define ARD_2086us  0x70  // 等待2086us
#define ARD_2336us  0x80  // 等待2336us
#define ARD_2586us  0x90  // 等待2586us
#define ARD_2836us  0xA0  // 等待2836us
#define ARD_3086us  0xB0  // 等待3086us
#define ARD_3336us  0xC0  // 等待3336us
#define ARD_3586us  0xD0  // 等待3586us
#define ARD_3836us  0xE0  // 等待3836us
#define ARD_4086us  0xF0  // 等待4086us

#define ARC_DISABLE  0x00  // 禁止自动重发
#define ARC_1time  0x01  // 自动重发1次
#define ARC_2time  0x02  // 自动重发2次
#define ARC_3time  0x03  // 自动重发3次
#define ARC_4time  0x04  // 自动重发4次
#define ARC_5time  0x05  // 自动重发5次
#define ARC_6time  0x06  // 自动重发6次
#define ARC_7time  0x07  // 自动重发7次
#define ARC_8time  0x08  // 自动重发8次
#define ARC_9time  0x09  // 自动重发9次
#define ARC_10time  0x0A  // 自动重发10次
#define ARC_11time  0x0B  // 自动重发11次
#define ARC_12time  0x0C  // 自动重发12次
#define ARC_13time  0x0D  // 自动重发13次
#define ARC_14time  0x0E  // 自动重发14次
#define ARC_15time  0x0F  // 自动重发15次

#define PLL_LOCK  0x10  // PLL_LOCK允许,仅应用于测试模式
#define RF_DR   0x08  // 数据传输速率,0——1Mbps,1——2Mbps
#define RF_PWR   0x06  // 发射功率
#define LNA_HCURR  0x01  // 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define RF_DR_1Mbps  0x00  // 数据传输速率为1Mbps
#define RF_DR_2Mbps  0x08  // 数据传输速率为2Mbps

#define RF_PWR__18dBm 0x00  // 发射功率为-18dBm
#define RF_PWR__12dBm 0x02  // 发射功率为-12dBm
#define RF_PWR__6dBm 0x04  // 发射功率为-6dBm
#define RF_PWR_0dBm  0x06  // 发射功率为0dBm

#define RX_DR   0x40  // 接收数据中断标志位
#define TX_DS   0x20  // 数据发送完成中断标志位
#define MAX_RT   0x10  // 达到最多次重发中断标志位,如果MAX_RT中断产生则必须清除后系统才能进行通讯
#define RX_P_NO   0x0E  // 接收数据通道号(只读)
#define TX_FULL   0x01  // TX FIFO寄存器满标志(只读)

#define RX_P_NO_0  0x00  // 接收数据通道0
#define RX_P_NO_1  0x02  // 接收数据通道1
#define RX_P_NO_2  0x04  // 接收数据通道2
#define RX_P_NO_3  0x06  // 接收数据通道3
#define RX_P_NO_4  0x08  // 接收数据通道4
#define RX_P_NO_5  0x0A  // 接收数据通道5

  336. #define PLOS_CNT  0xF0  // 数据包丢失计数器(只读)
  337. #define ARC_CNT   0x0F  // 重发计数器,发送新数据包时此寄存器复位(只读)

#define TX_REUSE  0x40  // 若TX_REUSE=1则当CE位高电平状态时不断发送上一数据包
//#define TX_FULL   0x20  // TX FIFO寄存器满标志(只读),1——TX FIFO寄存器满
#define TX_EMPTY  0x10  // TX FIFO寄存器空标志(只读),1——TX FIFO寄存器空
#define RX_FULL   0x02  // RX FIFO寄存器满标志(只读),1——RX FIFO寄存器满
#define RX_EMPTY  0x10  // RX FIFO寄存器空标志(只读),1——RX FIFO寄存器空

void SPI_Write_8bit(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SPI_Read_8bit(void);
void NRF24L01_Write_Reg(unsigned char reg_nam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_name);
void NRF24L01_Write_Str(unsigned char reg_name,unsigned char *pBuf,unsigned char bytes);
void NRF24L01_Read_Str(unsigned char reg_name,unsigned char *pBuf,unsigned char byte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ead_Data(unsigned char *rx_buf);
unsigned char NRF24L01_Send_Data(unsigned char *tx_buf);
void NRF24L01_RX_Mode_Init(void);
void NRF24L01_TX_Mode_Init(void);

#endif

//NRF2401.h文件

#include
#include "NRF24L01.h"

unsigned char TX_ADDRESS[5]={0x34,0x43,0x10,0x10,0x01};//发送地址
unsigned char RX_ADDRESS[5]={0x34,0x43,0x10,0x10,0x01};//接收地址

void SPI_Write_8bi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0x80)
    {
      NRF24L01_MOSI_1();
    }
    else
    {
      NRF24L01_MOSI_0();
    }
    NRF24L01_SCLK_1();
    NRF24L01_SCLK_0();
    dat = dat<<1;
  }
}

unsigned char SPI_Read_8bit(void)
{
  unsigned char i,inData=0x00;

  NRF24L01_SCLK_0();
  for(i=0;i<8;i++)
  {
    inData  = inData<<1;
    NRF24L01_SCLK_0();
    NRF24L01_SCLK_1();
    inData |= NRF24L01_MISO_IN();
  }

  return inData;
}

void NRF24L01_Write_Reg(unsigned char reg_name,unsigned char dat)
{
  NRF24L01_CSN_0();
  SPI_Write_8bit(NRF24L01_WRITE_REG|reg_name);
  SPI_Write_8bit(dat);
  NRF24L01_CSN_1();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_name)
{
  unsigned char inData;

  NRF24L01_CSN_0();
  SPI_Write_8bit(NRF24L01_READ_REG|reg_name);
  inData = SPI_Read_8bit();
  NRF24L01_CSN_1();

  return inData;
}

void NRF24L01_Write_Str(unsigned char reg_name,unsigned char *pBuf,unsigned char bytes)
{
  unsigned char i;

  NRF24L01_CSN_0();
  SPI_Write_8bit(NRF24L01_WRITE_REG|reg_name);
  for(i=0;i
  {
    SPI_Write_8bit(pBuf[i]);
  }
  NRF24L01_CSN_1();
}

void NRF24L01_Read_Str(unsigned char reg_name,unsigned char *pBuf,unsigned char bytes)
{
  unsigned char i;

  NRF24L01_CSN_0();
  SPI_Write_8bit(NRF24L01_WRITE_REG|reg_name);
  for(i=0;i
  {
    pBuf[i] = SPI_Read_8bit();
  }
  NRF24L01_CSN_1();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ead_Data(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Sta=0;

  Sta = NRF24L01_Read_Reg(STATUS);
  NRF24L01_Write_Reg(STATUS,Sta);  //必须写在if中的两条语句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

  if(Sta & RX_DR)
  {
    NRF24L01_Read_Str(NRF24L01_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FLUSH_RX,0xFF);
    NRF24L01_Write_Reg(STATUS,Sta); //用于清除RX_DR
    return 1;
  }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Send_Data(unsigned char *tx_buf)
{
  unsigned char Sta;

  NRF24L01_CE_0();
  NRF24L01_Write_Str(NRF24L01_WR_TX_PLOAD,tx_buf,TX_PLOAD_WIDTH);
  NRF24L01_Write_Reg(CONFIG,0x0E);
  NRF24L01_CE_1();

  while(NRF24L01_IRQ_IN());
  Sta = NRF24L01_Read_Reg(STATUS);

  if(Sta & MAX_RT)
  {
    NRF24L01_Write_Reg(NRF24L01_FLUSH_TX,0xFF);   //必须写在NRF24L01_Write_Reg(STATUS,Sta);之前
    NRF24L01_Write_Reg(STATUS,Sta);
    return MAX_RT;
  }
  if(Sta & TX_DS)
  {
    return TX_DS;
  }
  return 0xFF;
}

void NRF24L01_RX_Mode_Init(void)
{

  P1SEL = 0x00;
  P1DIR = 0xcc;  //(24l01)设置IO口方向

  NRF24L01_CE_1();
  NRF24L01_CSN_1();
  NRF24L01_SCLK_0();
  NRF24L01_CE_0();

  NRF24L01_Write_Str(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写接收通道地址+有效数据+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EN_AA,ENAA_P0);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EN_RXADDR,ERX_P0);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RF_SETUP,RF_DR_2Mbps|RF_PWR_0dBm|LNA_HCURR); //设置发射功率为0db增益,传输速率为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CONFIG,EN_CRC|CRC_16bit|PWR_ON|PRIM_RXD);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

  NRF24L01_CE_1();
}

void NRF24L01_TX_Mode_Init(void)
{
  NRF24L01_CE_1();
  NRF24L01_CSN_1();
  NRF24L01_SCLK_0();
  NRF24L01_CE_0();

  NRF24L01_Write_Str(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写寄存器指令+接收节点地址+地址宽度
  NRF24L01_Write_Str(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为了接收设备应答信号,接收通道0地址与发送地址相同

  NRF24L01_Write_Reg(EN_AA,ENAA_P0);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EN_RXADDR,ERX_P0);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SETUP_RETR,ARD_586us|ARC_10time);   //等待586us,自动重发10次
  NRF24L01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RF_SETUP,RF_DR_2Mbps|RF_PWR_0dBm|LNA_HCURR); //设置发射功率为0db增益,传输速率为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CONFIG,EN_CRC|CRC_16bit|PWR_ON|PRIM_TXD);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

  NRF24L01_CE_1();
}

网友:
msp430g2553超声波模块程序
#include
#include "12864.h"

unsigned int result_start,result_end;
unsigned char index=0;
unsigned int temp;
double distance;

void send_15us()
{
P2OUT&=~BIT0;
__delay_cycles(15);
P2OUT|=BIT0;
__delay_cycles(15);
P2OUT&=~BIT0;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P1DIR&=~BIT2;//P1.2设置为输入引脚
  P1SEL|=BIT2;
  P2DIR|=BIT0;

  TACCTL1=CAP+CCIS_0+CM_3+CCIE+SCS;
  TACTL|=TASSEL_2+ID_0+MC_2+TAIE+TACLR;
  TACCR1=0;

   lcdinit();

     _EINT();  //使能中断,这是一个C编译器支持的内部过程。
     while(1)
     {
      send_15us();
      LCD_12864_string(2,1,"距离");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Timer0_A CC1  的中断向量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0IV)    //如果是Timer0_A CC1产生的中断
  {
  case 2:
   {
    if(TACCTL1&CCI)
    {
    result_start=CCR1;
    index=0;
    break;
    }
    else
    {
     result_end=CCR1;
     if(result_end > result_start)
     {
      temp=result_end-result_start;
     }
     else
     {
      temp=result_end + index*65535-result_start;
     }
     distance=temp*0.0172;
     LCD_12864_4num(1,1,distance);

    }

   LPM1_EXIT;      //退出低功耗模式
   break;
   }
  case 4: break;
  case 10:break;
  }
}

网友:
MSP430 2路 定时器产生PWM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num=80,pwm=512-1,num1=40;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6;
  P1SEL |= BIT6;
  CCR0 = pwm;      //TACCR0 装载值
  CCTL1 = OUTMOD_7;     //输出模式复位
  CCR1 = num;
  TACTL |= TASSEL_2 + TACLR + MC_1 + ID_3;  // SMCLK ;clear Timer_A;Put in /8

  P2DIR |= BIT2;
  P2SEL |= BIT2;
  TA1CCR0 = pwm;
  TA1CCTL1 = OUTMOD_6;
  TA1CCR1 = num1;
  TA1CTL |= TASSEL_2 + TACLR + MC_1 + ID_3;

  //CCTL0=CCIE;          //捕获中断允许
  _EINT();                          //使能所有中断
  while(1);
}

网友A:
代码有问题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有问题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