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头文件解析

楼主:
1、#define   BIT0        (0x0001)      //(0x0001)不是地址,而是一个16进制数值。
例1、P3DIR |= BIT3;实际上也可以写成P3DIR |= 0x0008;意思是将P3口的默认上电值0x0000和0x0008相与,设置P3口的第三位(即P3.3)管脚作输出使用。
例2、WDTCTL = WDTPW + WDTHOLD;实际上就是WDTCTL=0x5A80;
你可以在头文件中查到#define WDTPW (0x5A00)和#define WDTHOLD (0x0080)。WDTCTL是看门狗的控制寄存器,在msp430的User'Guide中有说明:当它的值为0x5A80时停止看门狗定时。
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写成WDTCTL=0x5A80;呢?这样的话程序的可读性会很差。0x5A80只是一个数值,当你下次再看你写的程序,或者别人读你的程序时,就不明白WDTCTL=0x5A80;的意思了。如果写成WDTCTL = WDTPW + WDTHOLD;就好理解多了:WDTPW(Watchdog timer password,看门狗的密码,WDTCTL的高8位):只有WDTCTL的高8位为0x5A时才能对WDTCTL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WDTHOLD(Watchdog timer hold,WDTCTL的第7位):当WDTCTL的第7位为1时,停止看门狗计时。这样我们通过PW,HOLD就可以轻松的知道WDTCTL = WDTPW + WDTHOLD;是做什么的了。可以看出msp430的头文件是很人性化的。

2、当然也有表示地址的,例如,头文件中有以下部分:
#ifdef __IAR_SYSTEMS_ASM__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sfrb name = address
#define DEFW(name, address) sfrw name = address;
///运用了可变参数宏的宏定义格式:#define    宏符号名(参数表)    宏体;;宏体中就是写出参数表中各个
//参数之间的关系。
#endif
……
……

#define P6OUT_ (0x0035)
DEFC(   P6OUT   , P6OUT_)      //这里就是用了以上的可变参数宏。DEFC(   P6OUT   , P6OUT_) 就表//示:sfrb P6OUT = P6OUT_这里的0x0035就是指P6OUT这个寄存器的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