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模拟IIC总线读取MMA7660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搞了几天的msp430单片机,发现它的硬件IIC并不是很好用(没调出来,嘿嘿),所以就弃之不用了,改用模拟IIC总线的协议。用来读取MMA7660三轴加速度按传感器的X,Y,Z的值,并通过串口显示出来,串口也是通过定时器TimerA模拟来的,只是为了练习一下单片机的编程所以都用了模拟。测试结果如下:
代码如下:
file1 :
main.c
#include "msp430G2452.h"
#include "g2452uart.h"
#include "MMA7660FC.h"
#define SDA_DirOut  P2DIR |= BIT0
#define SDA_DirIn  P2DIR &=~ BIT0

#define SDA_0   P2OUT &=~ BIT0
#define SDA_1   P2OUT |= BIT0

#define SCL_1   P2OUT |= BIT1
#define SCL_0   P2OUT &=~ BIT1

#define Get_Bit( x,y)  ((x&(1<<y))==0? 0="" :="" 1="" )
#define SDA_in    Get_Bit(P2IN,0)

char X_value=0 ;
char Y_value=0 ;
char Z_value=0 ;
signed char  X_value_final,Y_value_final,Z_value_final;   //三轴加速度的最终值,有正负

void OSC_Init()
{
WDTCTL=WDTPW+WDTHOLD;//close whatchdog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

void Port_Init()
{
P2DIR |= BIT0+BIT1;
SDA_1;
SCL_1;
}
void delay_us( unsigned int k )
{
while(k--)
_nop();

}

void IIC_Start()
{
SDA_1;
SCL_1;
delay_us(5);
SDA_0;                 //产生下降沿
delay_us(5);

SCL_0;                 //拉低时钟线,准备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

void IIC_Stop()
{
SCL_1;
SDA_0;
delay_us(5);
SDA_1;               //产生一个上升沿
delay_us(5);

}

void IIC_SendAck()
{
SDA_0;
SCL_1;
delay_us(5);
SCL_0;
delay_us(5);

}

void IIC_SendNAck()
{
    SDA_1;
SCL_1;
delay_us(5);
SCL_0;
delay_us(5);
}

unsigned char  IIC_RecAck()
{
unsigned char CY ;
SDA_DirIn;                //在接收模式下,设置SDA的方向为输入
     SCL_1;                    //拉高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CY = SDA_in;                   //读应答信号
    SCL_0 ;                    //拉低时钟线
    delay_us(5);                 //延时
    SDA_DirOut;                //接收结束的时候还要吧SDA的方向切换过来
    return CY;

}

void IIC_WriteByte(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i<8;i++)
  {

if((data&0x80)?1:0)  //分别发送每一位二进制数据
SDA_1;
else
SDA_0 ;

SCL_1;
data<<=1;           //移位传送下一位
delay_us(5);
SCL_0;               //在SCL上升沿的时候加载一位的数据
delay_us (5);
  }
  SDA_1; //8位数据位发送完释放数据总线,同时SDA拉高
// IIC_Recevie();  //接收答信号

}
unsigned char  IIC_Read(void )
{

unsigned char i ,data=0;
SDA_DirIn;                //在接收模式下,设置SDA的方向为输入
for (i=0;i<8;i++)
{
SCL_0;
delay_us(5);
SCL_1 ;                //SCL下降沿期间有数据,当SCL为高时数据线上的数据才有效
data<<=1;
data|=SDA_in;
delay_us(3);
}
SDA_DirOut;                //接收结束的时候还要吧SDA的方向切换过来
return data;

}

void WriteToAddr(unsigned char REG_addr, unsigned char REG_data )
{

IIC_Start();
  IIC_WriteByte(SlaveAddress+0);           //发送从机地址+写入操作0
  IIC_RecAck();                  //应答

  IIC_WriteByte(REG_addr);        //写入内部寄存器地址
  IIC_WriteByte(REG_data);        //写入内部寄存器数据
  IIC_RecAck();
  IIC_Stop();
  delay_us(5);
}
unsigned char ReadFromAddr(unsigned char REG_addr)
{

unsigned char RecData ;
IIC_Start();                  //启动IIC总线
IIC_WriteByte(SlaveAddress+0);   //写入从机地址+写命令0
IIC_WriteByte(REG_addr);     //写入要读的内部寄存器地址

IIC_Start();
IIC_WriteByte(SlaveAddress+1);   //写入从机地址+读命令1
RecData=IIC_Read();
IIC_SendNAck();
IIC_Stop();
return RecData;

}
void MMA7660_Init()
{
WriteToAddr(MMA7660_MODE,0x01);

}
void Read3axle(void)
{

X_value=ReadFromAddr(X_outAddr);
Y_value=ReadFromAddr(Y_outAddr);
Z_value=ReadFromAddr(X_outAddr);

//将采集到的数据转换到-32~31之间
     X_value_final=(char)(X_value<<2);
     X_value_final =(char)(X_value_final /4);

     Y_value_final= (char)(Y_value<<2);
     Y_value_final = (char)(Y_value_final /4);

     Z_value_final= (char)(Z_value<<2);
     Z_value_final = (char)(Z_value_final /4);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OSC_Init();
Port_Init();
TimerA_UART_init();
MMA7660_Init();
__enable_interrupt();

TimerA_UART_print("All Initialization is OK!");

for (;;)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Read3axle();
if (X_value_final>0)
P1OUT|= BIT0;
else if(X_value_final<0)
P1OUT&=~ BIT0;
else _nop();

//------------------------------
TimerA_UART_print("X_value---->");
output((unsigned int )X_value,4);
TimerA_UART_print("    ");
//------------------------------
    TimerA_UART_print("Y_value---->");
output((unsigned int )Y_value,4);
TimerA_UART_print("    ");
//------------------------------
TimerA_UART_print("Z_value---->");
output((unsigned int )Z_value,4);
TimerA_UART_print("");
//------------------------------

P1OUT ^= BIT6 ;
//delay_us(20000);

}

}
//-------------------华丽的分割线-----------------------------------------------------------------
//file2 : g2452uart.h

#include "msp430g2452.h"

//------------------------------------------------------------------------------
// Hardware-related definitions
//------------------------------------------------------------------------------
#define UART_TXD   0x02                     // TXD on P1.1 (Timer0_A.OUT0)
#define UART_RXD   0x04                     // RXD on P1.2 (Timer0_A.CCI1A)

//------------------------------------------------------------------------------
// Conditions for 9600 Baud SW UART, SMCLK = 1MHz
//------------------------------------------------------------------------------
#define UART_TBIT_DIV_2     (1000000 / (9600 * 2))
#define UART_TBIT           (1000000 / 9600)

//------------------------------------------------------------------------------
// Global variables used for full-duplex UART communication
//------------------------------------------------------------------------------
unsigned int txData;                        // UART internal variable for TX
unsigned char rxBuffer;                     // Received UART character

//------------------------------------------------------------------------------

// 串口通信的接口函数说明:
//------------------------------------------------------------------------------
void TimerA_UART_init(void);
//TimerA_UART_init()模拟串口通信初始化函数,在main()函数中调用此函数就可以使用一下两个函数了

void TimerA_UART_tx(unsigned char byte);
//TimerA_UART_tx( byte ) 通过串口发送一字节的数据

void TimerA_UART_print(char *string);
//TimerA_UART_print(*string) 通过串口发送任意字节的字符穿

void output(unsigned int num , int n );
//输出一个数字

//注:接收的一字节数据存在rxBuffer变量里。

void Port1_Init()
{
    P1OUT = 0x00;                           // Initialize all GPIO
    P1SEL = UART_TXD + UART_RXD;            // Timer function for TXD/RXD pins
  //  P1DIR = 0xFF & ~UART_RXD;               // Set all pins but RXD to output
    //设置TXD为输出模式,P1.1和P1.2两个调试小灯也为输出模式。RXD为输入模式。
    P1DIR |= UART_TXD+BIT0+BIT6;
    P1DIR &=~ UART_RXD;

    P1OUT &=~ BIT0+BIT6 ; //初始化让两个灯都灭。

}
//------------------------------------------------------------------------------
// Function configures Timer_A for full-duplex UART operation
//------------------------------------------------------------------------------
void TimerA_UART_init(void)
{
Port1_Init();                           //P1端口初始化!
    TACCTL0 = OUT;                          // Set TXD Idle as Mark = '1'
    TACCTL1 = SCS + CM1 + CAP + CCIE;       // Sync, Neg Edge, Capture, Int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start in continuous mode
}
//------------------------------------------------------------------------------
// Outputs one byte using the Timer_A UART
//------------------------------------------------------------------------------
void TimerA_UART_tx(unsigned char byte)
{
    while (TACCTL0 & CCIE);                 // Ensure last char got TX'd
    TACCR0 = TAR;                           // Current state of TA counter
    TACCR0 += UART_TBIT;                    // One bit time till first bit
    TACCTL0 = OUTMOD0 + CCIE;               // Set TXD on EQU0, Int
    txData = byte;                          // Load global variable
    txData |= 0x100;                        // Add mark stop bit to TXData
    txData <<= 1;                           // Add space start bit
}

//------------------------------------------------------------------------------
// Prints a string over using the Timer_A UART
//------------------------------------------------------------------------------
void TimerA_UART_print(char *string)
{
    while (*string) {
        TimerA_UART_tx(*string++);
    }
}

void output(unsigned int num , int n )
{
char *p,pd[4];
  p=pd;

    pd[0]=num/1000 +48 ;  //千位
    pd[1]=num/100 +48 ;// 百位
    pd[2]=num0/10  +48 ; //十位
    pd[3]=num   +48;//个位

while (n--)
TimerA_UART_tx((*p++));

}
//------------------------------------------------------------------------------
// Timer_A UART - Transmit Interrupt Handler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txBitCnt = 10;

    TACCR0 += UART_TBIT;                    // Add Offset to CCRx
    if (txBitCnt == 0) {                    // All bits TXed?
        TACCTL0 &= ~CCIE;                   // All bits TXed, disable interrupt
        txBitCnt = 10;                      // Re-load bit counter
    }
    else {
        if (txData & 0x01) {
          TACCTL0 &= ~OUTMOD2;              // TX Mark '1'
        }
        else {
          TACCTL0 |= OUTMOD2;               // TX Space '0'
        }
        txData >>= 1;
        txBitCnt--;
    }
}
//------------------------------------------------------------------------------
// Timer_A UART - Receive Interrupt Handler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rxBitCnt = 8;
    static unsigned char rxData = 0;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0IV, TA0IV_TAIFG)) { // Use calculated branching
        case TA0IV_TACCR1:                        // TACCR1 CCIFG - UART RX
            TACCR1 += UART_TBIT;                 // Add Offset to CCRx
            if (TACCTL1 & CAP) {                 // Capture mode = start bit edge
                TACCTL1 &= ~CAP;                 // Switch capture to compare mode
                TACCR1 += UART_TBIT_DIV_2;       // Point CCRx to middle of D0
            }
            else {
                rxData >>= 1;
                if (TACCTL1 & SCCI) {            // Get bit waiting in receive latch
                    rxData |= 0x80;
                }
                rxBitCnt--;
                if (rxBitCnt == 0) {             // All bits RXed?
                    rxBuffer = rxData;           // Store in global variable
                    rxBitCnt = 8;                // Re-load bit counter
                    TACCTL1 |= CAP;              // Switch compare to capture mode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Clear LPM0 bits from 0(SR)
                }
            }
            break;
    }
}
//----------------------华丽的分割线2--------------------------------------------------------
//file :MMA7660FC.h

#ifndef _MMA7660FC_H
#define _MMA7660FC_H

#define MMA7660FC_ADD   0x4C    //Please contact the factory to request a different IIC address

#define MMA7660FC_MW_ADD 0x98       //master write address
#define MMA7660FC_MR_ADD 0x99       //master read address

#define SlaveAddress 0x98    //从机地址
#define X_outAddr  0x00
#define Y_outAddr   0x01
#define Z_outAddr   0x02

// IIC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MMA7660_XOUT    0x00
#define MMA7660_YOUT    0x01
#define MMA7660_ZOUT    0x02
#define MMA7660_TILT    0x03
#define MMA7660_SRST    0x04
#define MMA7660_SPCNT   0x05
#define MMA7660_INTSU   0x06
#define MMA7660_MODE    0x07
#define MMA7660_SR      0x08
#define MMA7660_PDET    0x09
#define MMA7660_PD      0x0A

#endif

////////////////////////////////////////////////////////////////////////////////////////////////////\\\\\\\\\\\\\\\\\\\\\\\\\\\\\\\\\\\\\\\\\\\\\\\\
//以上为所有程序源码!编译工具CCS V5.0

网友:
ccs编译的时候
    CY = SDA_in;                   //读应答信号
这句话报错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38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C/C++ Problem

还是把
#define Get_Bit(x,y)  ((x&(1<<y))==0? 0="" :="" 1="" )
#define SDA_in    Get_Bit(P4IN,1)

这段代码写成子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