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请问msp430G2的板子上的板载仿真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2-21):
提问+请问msp430G2的板子上的板载仿真器是什么型号的?
rt,msp430G2的板子上的板载仿真器是什么型号的?看见上面有的板载仿真器,但是很好奇是什么型号?以及能否用于其它片子?能用于哪些片子?
仿真器
型号

网友A:
MSP-EXP430G2 低成本试验板 基于 USB 的集成型仿真器可为全系列 MSP430G2xx 器件开发应用提供所必需的所有软、 硬件。 此外,其还可提供板上闪存仿真工具,以直接连接至 PC 实现轻松进行编程、调试和评估。 LaunchPad 试验板还能够对 eZ430-RF2500T 目标板、eZ430-Chronos 手表模块或 eZ430-F2012T/F2013T 目标板进行编程。
此外,它还提供了从 MSP430G2xx 器件到主机 PC 或相连目标板的 9600 波特率 UART 串行连接。

网友A:
板载仿真器硬件是由 TUSB3410VFC 与 Msp430F1612 组成的,前者是个USB到串口的转换芯片,后者应该是负责编程、调试的时序配合

楼主:
那么能给哪些芯片做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