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列的一些另类问题(上)

楼主:
一般是刚开始入门会遇到的问题:
1、 接上仿真器,发现不能下载,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有遇到过,IAR提示找不到目标?
可能的原因:
A、 并口驱动能力不足,在电脑的BIOS界面下设置成ECP或者ECP+EPP模式
B、 JTAG线太长,一般超过20CM不推荐,而且这个线最好不要交叉缠绕,会影响实时在线调试
C 、你的负载太大,一般功耗相对比较大,电流超过20MA以上的板子,建议用外接电源,要不光靠并口那点驱动能力,那MCU的电压就要被拉低到不能写FLASH了
2、程序下载到一半,突然告警并报错,说某某地址写不进去?
可能的原因:
A 、芯片的复位电路引起的,在写FLASH的时候,会造成系统电压的一些波动,可能导致芯片复位,而为什么都是写到这个地址才错,那是IAR的问题,改用BSL再烧一边,就可以克服了
B 、芯片有可能死机了,给断电,拔掉JTAG没,稍后再试,一般没有问题
C 、如果都不是上述的方法能解决的,告诉你一个更酷的办法,给芯片上电,电压=3.6V,重新写一次,一定OK.为什么,写不进FLASH主要是F1XX系列的写FLASH电压不能低于2.7V,一般2.5V以下才不能真正工作,因此用3.6V电压,什么样的片子都能写回来(BTW,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写坏过一片MSP430的FLASH)
3、关于3.40以上版本的仿真器设置问题.
最近装了3.40的 限制版,一路NEXT,好象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装好后发现芯片的选择余地多了很多,包括了F2XX,N多种类,哈哈再上硬件FET接着跑个DEMO看看,居然不成,报错!!
原来: 在仿真栏目里选好 FET 硬件仿真以后,还有一项是访真器的选择:LPT || J-LINK || TI-USB ,默认选项是 TI-USB,改成 LPT(并口FET) 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