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CALBC1_1MHZ ==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的含义

楼主:
自己最近刚开始接触MSP430,不理解底下这段代码的意思,通过度娘和谷歌也没有找到比较好的解释,现在大致搞明白了,可能是这么个意思,提供参考。
  if(CALBC1_1MHZ ==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CALBC1_1MHZ和CALDCO_1MHZ是已经定义好的两个宏:
SFR_8BIT(CALDCO_1MHZ);
SFR_8BIT(CALBC1_1MHZ);

Flash擦除后的所有单元比特位都恢复为1,因此若CALBC1_1MHZ和CALDCO_1MHZ都等于0xFF,说明是已经定义好的宏被擦除了。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将程序停止于此。

以上是网友的理解,下面摘自TI论坛的技术支持的解释:
  •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0x10FF     0x10FE
    DCOCTL = CALDCO_1MHZ;
    在MSP430的information A  Flash段中一般会有一些比如DCO校正信息,温度传感器校正等等的数据存在,这些是出厂设置好的!但是有时候用户会不小心把infoA擦除掉,而擦除后的内容就为0xFF了。
    背景知识介绍完了,上面程序段的作用是,判断CALBC1_1MHZ的地址内容是否被擦除了,如果擦除了,那么while(1)。
    如果没有,那么将校正信息添入相应的寄存器,可以得到精度相对高的DCO输出频率

  • 为了让内部DCO能够更加准确,在出厂前,会对DCO进行校正,其校正的参数就放在segmentA中,C编程的时候已经通过头文件定义宏CALBC1_xMHZ,  CALDCO_xMHZ  来表明校正的参数值,这句话说的是如果发现segmentA对应的位置有校正参数,则继续运行将其赋值给BCSCTL1,若其里面的值没有(即使0xFF,或者有符号数-1)程序就不会执行了,因为系统时钟这个时候是说不准的,除非使用外部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