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红外解码 通过串口传送编码到PC

楼主:
  1. //外部中断

  2. //定时器增计数模式,捕获模式

  3. //串口通信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MCLK_C      (4)//定义主时钟频率,供延时使用

#define Delay_ms(n) __delay_cycles(n*(1000L)*MCLK_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j;

uint index0,index1;

uint jiema[81]={0};

uchar state;//状态,0表示等待,1引导码长低,2引导码长高,3低,4高

void Iint_Port1(void);                     //函数声明

/*----------------------------------*/

void starttimer()

{

   TACTL |= TASSEL_1+ID_1+MC_2+TACLR;//使用ACLK,增计数方式,从清除开始计数

}

void stoptimer()

{

   TACTL |= MC_0;

}

void PutString(uchar *ptr)

{

      while(*ptr != '\0')

      {

            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

            TXBUF0 = *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IFG1 & UTXIFG0));

      TXBUF0 = '\n';

}

void iniUART()

{

    P3SEL |= 0x30;                            // P3.4,5选择为UART收发端口

    ME1 |= UTXE0 + URXE0;                     // 使能USART0收发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D;                             // 32k/2400 - 13.65

    UBR10 = 0x00;                             //

    UMCTL0 = 0x6B;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0状态机

    IE1 |= URXIE0;                            // 使能接收中断

}

void inizhongduan()

{

    P1DIR&=~0x40;//设置红外口为输入

    P1IE |= 0x40;  //开启p1.6中断允许

    CCTL0 = CCIE; //CCR0开中断允许

    CCR0 = 200; //向CCR0捕获/比较寄存器装入初值,用于比较

    P1IFG = 0; //清除中断标志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增计数一直到捕获点

{

  P2OUT=0x00;

  for(j=0;j<i;j++)

    {

     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

     TXBUF0=jiema[j];

     }

     i=0;

     state=0;//回到等待状态

     Delay_ms(140);

     P1IES |= 0x40;//等待下降沿中断

     P1IFG=0;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iniCLK();

   iniUART();//初始化串口

   inizhongduan();

   _EINT(); //开总中断允许

   P2DIR=0xff;//P2口输出

   P2OUT=0xfd;

   i=0;

   state=0;//等引导码

   P1IES |= 0x40;//等待下降沿中断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语句“#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指明中断函数是为什么中断服务的,即中断向量。本程序将为端口P1 服务,所以使用PORT1_VECTOR 中断向量

__interrupt void Port1()//出现上升沿,停止计时,输出延时

{

   switch (state)

   {

   case 0:

     {

       starttimer();//开始计时

       state=1;//状态编程引导码长低

       P1IES &= ~0x40;//等待上升沿中断

     }

     P1IFG = 0; //清除中断标志

     break;

   case 1:

     {

       stoptimer();

       index0=TAR;

       starttimer();

       state=2;//状态编程引导码长高

       P1IES |= 0x40;//等待下降沿中断

       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

          TXBUF0=index0;

     }

     P1IFG = 0; //清除中断标志

     break;

   case 2://在引导码长高状态

     {

       stoptimer();

       index1=TAR;

       state=3;//编码状态低

       P1IES &= ~0x40;//等待上升沿中断

      while (!(IFG1 & UTXIFG0));                // TX缓存空闲?

          TXBUF0=index1;

     }

     P1IFG = 0; //清除中断标志

     break;

   case 3://是在编码状态低

     {

       starttimer();

       state=4;// 跳到编码状态高

       P1IES |= 0x40;//等待下降沿中断

     }

     P1IFG = 0; //清除中断标志

     break;

   case 4://是在编码状态高

     {

       stoptimer();

       jiema[i++]=TAR;//保存计时值

       starttimer();

       state=3;

       P1IES &= ~0x40;//等待上升沿中断

      }

     P1IFG = 0; //清除中断标志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