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全系列单片机 74HC595/74LS595 SPI总线驱动程序

楼主:
/********************************************************
*74HC595.c   for MSP430各个系列单片机
* 可移植性好,只需修改宏定义和端口的初始化
* by 追梦  2011-3-19
********************************************************/
#define SHCLK_1 P1OUT |=BIT2  //P1.2 移位时钟信号
#define SHCLK_0 P1OUT &=~BIT2
#define STCLK_1 P1OUT |=BIT1  //P1.1 锁存输入信号
#define STCLK_0 P1OUT &=~BIT1
#define DataLine_1 P1OUT |= BIT0 //P1.0 数据输入
#define DataLine_0 P1OUT &=~BIT0

//共“阳”极数码管的码表
unsigned char LED7CA[]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极数码管的码表
unsigned char LED7CC[]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初始化74HC595的端口
void HC595_Init()
{
  P1SEL = 0;
  P1DIR |= BIT0+BIT1+BIT2; //使用P1.0 P1.1 P1.3
}
/********************************************************
名  称:HC595_SendData()
功  能:向74HC595 的SPI总线发送一字节数据
参  数:val:数码管的段码
********************************************************/
void HC595_SendData(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         //从最高位开始各个位依次发送
    if((val<<i)&0x80)
    {
      DataLine_1;
    }
    else  DataLine_0;
    SHCLK_0;
    _NOP();
    SHCLK_1;
  }
  STCLK_0;
  _NOP();
  STCLK_1; //锁存一个字节,数码管显示
}

//测试代码

#include "msp430x44x.h"
#include "MSP430_74HC595.c"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le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LL_CTL0 |= XCAP18PF;

  HC595_Init();
  STCLK_0;
  led=0xfe;

  while(1)
  {

    HC595_SendData(led);
    __delay_cycles(200000);//0.2s
    led <<= 1;
    led |= BIT0;
    if(led==0xff)led=0xfe;

    /*
   for(i=0;i<16;i++)
   {
      HC595_SendData(LED7CA[i]);
      __delay_cycles(500000);
   }  */
  }
}

MSP430全系列单片机 74HC165/74LS165驱动程序
/********************************************************
*HC74165.c  74HC165 for MSP430各系列单片机
*74HC165:8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可以接8个按键
*by 追梦  2011-3-19
*P1.0 QH输出;P1.1 SHIFT/LOAD;P1.2 CLOCK & CLOCK INHIBIT
********************************************************/
#define QH BIT0
#define SHIFT BIT1
#define CLOCK BIT2
#define HC165SEL P1SEL
#define HC165DIR P1DIR
#define HC165OUT P1OUT
#define HC165IN  P1IN
//74HC165与单片机的连接端口初始设置
void HC74165_Init()
{
  HC165SEL &= ~(QH+SHIFT+CLOCK);
  HC165DIR |= SHIFT + CLOCK;
  HC165DIR &= ~QH;
}
/********************************************************
*名  称:GetHC74165()
*功  能:锁存74HC165的8位输入,并逐位读出
*出  口:读取的8位状态数据,放在整型数据的低八位
********************************************************/
unsigned int GetHC74165(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indata=0;
  HC165OUT &= ~SHIFT;
  _NOP();
  HC165OUT |= SHIFT;
  _NOP();
  _NOP();
  for(i=0;i<8;i++)
  {
    indata <<= 1;
    if(HC165IN & QH) indata += 1;
    HC165OUT |= CLOCK;
    _NOP();
    HC165OUT &= ~CLOCK;
  }
  return indata;
}

//测试代码

#include "msp430x44x.h"
#include "HC74165.c"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key;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LL_CTL0 |= XCAP18PF;

  HC74165_Init();
  P2DIR = 0xff;
  P2OUT = 0xff;

  while(1)
  {
    if((key=GetHC74165())!=0xff)
      P2OUT = key;
  }

}

网友A:
又收藏!……为啥要说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收藏!……为啥要说又呢

网友:
应该我说谢谢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