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测试及TI例程迷惑,和SD协议不符

楼主:
#if _READONLY == 0
static
BOOL xmit_datablock (
    const BYTE *buff,                   /* 要发送512字节的数据块,见图15-16 */
    BYTE token                          /* 数据/停止令牌*/
)
{
    BYTE resp, wc;
    if (wait_ready() != 0xFF) return FALSE;
    xmit_spi(token);                    /* 发送数据令牌*/
    if (token != 0xFD) {                /* 数据令牌*/从上图看到这里应该是0XFE才对!!
        wc = 0;
        do {                            /* 发送512字节的数据块到MMC */
            xmit_spi(*buff++);
            xmit_spi(*buff++);
        } while (--wc);
        xmit_spi(0xFF);                 /* 发送2个伪CRC码 */

欢迎大家参加讨论,我认为红色部分应该是错了,SD卡协议中,此处应该是数据起始令牌,为0XFE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K-LM4F232 板子的UART模块很糟糕,我两块板子,一块根本不能用,另一块经常出现在串口助手中输入的
内容和显示的不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K-LM4F232 板子的UART模块很糟糕,我两块板子,一块根本不能用,另一块经常出现在串口助手中输入的
内 ...

应该不会有错,如果错的话,数据应该保存不进去才对,是不是你看得手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有错,如果错的话,数据应该保存不进去才对,是不是你看得手册的问题呢?

图就在上面,我也看了STM32官方的教学视频,的确也是FE和图上的时序一致,希望TI的工程师能回答这个
问题,为什么是FD?还有在LM4F232上跑,有些文件干脆就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