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之退出低功耗

楼主:
在上一节里,我们提到为了摆脱低功耗,从而继续执行main函数中的其他内容,需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修改堆栈中保存的SR内容,将其中的SCG0、SCG1、OscOff、CPUOff置为0,这样,在中断返回的时候,可以使主程序自动的脱离低功耗进入活动状态。
但是,怎么在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
这段中断处理程序中修改堆栈中的SR呢?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因为在C语言中是无法直接操作寄存器的。那好吧,就用汇编语言重新写这段中断处理程序好了,具体的程序请参考下面两个文件。
//*****************************************************
//    main.c文件,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ADLY_250;                    // 看门狗定时250mS
        IE1 |= WDTIE;                                             // 使能看门狗中断
       FLL_CTL0 |= XCAP14PF;                          // 装载匹配电容
       P4DIR |= 0x03;                                           // 设置P2.1输出方向
       _BIS_SR(LPM3_bits + GIE);                      //开中断,进入低功耗3
       while(1)
       {
              P4OUT |= 0x01;                                   //只有取消了低功耗状态才能执行到此处
        }
}
//*****************************************************
//    wdt_isr.asm 文件,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

             NAME WDT_ISR                                  //定义本程序模块的名称,不是必须的
             PUBLIC wdt_isr                                    //输出标号wdt_isr,使得该标号可以在其它程序文件中使用
             RSEG CODE                                       //RSEG表明:以下的程序部分将会被链接到CODE段
wdt_isr xor.b #002h,&P4OUT                         //每次执行中断都对P4.1取反,LED灯闪烁
             POP   R6                                             //接下来三行程序取出进入中断时放入堆栈中的SR内容,
              BIC   #0f0h,R6                                    //将其中的SCG0、SCG1、OscOff、CPUOff置为0,
             PUSH R6                                             //再保存回堆栈中。

              RETI

             COMMON INTVEC                                //中断向量定义,表明以下为向量部分
             ORG WDT_VECTOR                          //设定看门狗定时器中断响应的位置
             DW wdt_isr                                          //该处存储的是实际中断处理程序的首地址
END                                                                 //标志着汇编文件的结束,一定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