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总是搞不清?

楼主:
       搞电子的童鞋们,有没有这样的纠结,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总是搞不清?
下面的说明明白了,还是糊涂啦,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
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在供电电源和地之间也经常连接去耦电容,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

网友:
越琢磨越糊涂,所以干脆选择不讨论(跟姓资姓社一样)。

电容不就是利用充放电的特性,给高频提供通路吗?
所谓“去耦”滤掉干扰,不就是因为它“旁路”了高频吗?反过来,“旁路”的效果也就是短路了高频以防其耦合到另一电路模块。它们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当然楞去找区别也一定能找出不少来,人就是那么聪明!(就像以前对8341这个部队番号能说出这么多解释一样。)
虽然区分下也无妨,反正不上税,不过俺是从来都没分清过。过去说中小学应用题难,有人为备考出书,洋洋洒洒分成了10大类,什么比例问题、工程问题等等各有解法,俺搅得这比应用题要难得多。

老师曾有句教导一直铭记在心:书,应该越读越薄,而不是越读越厚。记住那些关键的、本质的东西就行了,什么都记人脑没那么多空间。

网友A:
“去耦电容”特指用在强信号回路中的高频旁路电容,电源回路当然也属于强信号回路。用于小信号回路的旁路电容则不称为“去耦”而称“旁路”,因为“旁路”所占能量的比重较大,“去耦”则较小,这是二者的差别。
这下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耦电容”特指用在强信号回路中的高频旁路电容,电源回路当然也属于强信号回路。用于小信号回路的旁路电 ...

另外电容的取值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网友:
用公式计算的,不能随便取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电容的取值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要看旁路/高频去耦的频率成分以及器件的敏感值,常规数字电路通常取0.1uF,但这只是常规,其它场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理论计算的话,根据要对付的频谱及目标幅值算容抗。

网友:
长知识了,哈哈好好学习

网友:
又学习了一遍,2楼的分析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