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教程15:MSP430单片机串行通讯模块

楼主:
串行异步通讯模块
    在MSP430系列产品中,每一款型号都能实现串行通讯的功能,在MSP430F1X11系列中,可以用定时器A和软件编程结合实现串行通讯功能。而在其它系列产品中都带有硬件的串行通讯模块USART;另外,MSP430F14X系列产品中还带了两个串行通讯模块。而在MSP430F15X,F16X系列中USART0还可以实现IIC总线通讯。在UART模块中带有UART串行异步通讯和SPI同步通讯硬件资源。
串行异步通讯的特点:
    1-异步通讯模式,包括线路空闲/地址位通信协议。
     2-有两个单独的移位寄存器,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如下图)。
     3-传输7位或8位数据,可采用奇偶或无校验。
     4-可编程实现波特率调整。
     5-分别发,收单独中断。
     6-有效地检测到起始位实现从低功耗唤醒。
     7-状态标志检测错误或者地址位。
    串行同步通讯(SPI)的特点:
     1-动持3线/4线的SPI通讯。
     2-支持主机模式与从机模式。
     3-收发有单独的缓冲器,移位寄存器。
     4-收发有单独的中断。
     5-时钟极性和相位可编程。
     6-主机模式的时钟频率可编程。
     7-7位/8位字符长度。
有关USART的详细应有原理,建议初学者参考清华大学出版社的<>。
串行异步通讯应用例程
//*******************************************
//MSP430F149串口行实验程序
//P3.4为发送,P3.5为接收
//晶体使32768HZ.
//程序描述:利用串口调试软件;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MSP430单片机接收到后从低功耗中唤醒.并将收接缓冲区的字符再发送到//电脑上的调试软件中.单片机发送完后又进入低功耗状态.
//*******************************************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WDT
UCTL0 = CHAR;              // 设串口控制寄存器,设为8位字符格式
UTCTL0 = SSEL0;            // 设串口控制寄存器所使用的时钟,选择UCLK = ACLK
UBR00 = 0x0D;              // 波特率设置32k/2400 - 13.65
UBR10 = 0x00;
UMCTL0 = 0x6D;             // 波特率调整器设置
ME1 |= UTXE0 + URXE0;      // 模块允许寄存器设置,使能USART0 TXD/RXD
IE1 |= URXIE0;             // 中断允许寄存器设置,接收中断允许
P3SEL |= 0x30;            // 将P3.4,5使用外围模块 = USART0 TXD/RXD
P3DIR |= 0x10;             // 将P3.4设为输出(发),P3.5默认为输入(收)
_EINT();                   // 全局中断使能
// Mainloop
for (;;)
{
LPM3;                            // 进入LPM3模式,等待字符接收.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USART0发送UTXIFG0=1,表示UTXBUF准备好发送一下字符
TXBUF0 = RXBUF0;                 // 将收到缓冲区字符送发送区
}
}
//串口接收中断,退出LPM3模式.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LPM3_EXIT;
}
//*****************************************
//例程结束

网友:
加一行代码:    UCTL0 &= ~SWRST;   //清除SW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