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教程13:MSP430单片机比较器A模块

楼主:
比较器A模块
以下图可以看出比较器A的结构大概可以分4部分构成,分别为模拟输入,比较器A核心,低通虑波器,基准电压部分和中断部分组成。
首先,整个比较器A的工作必需由CAON位置为1时才能工作的,此位属CACTL1控制寄存器。单片机上电时此位是为0的,也就是说比较器是不工作的。
以下大概讲述几个部分电路的功能和一些相关信息。
模拟输入电路:
外部模拟引脚信号CA0,CA1(正负端)可以分别由P2CA0,P2CA1位控制开或关。经过软件的设置可以分别与内部的几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0.5VCC,0.25VCC,三极管门值电压)或外部其中的电压进行比较。
应用的硬件比较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组合:
两个外部引脚输入信号进行比较
其中一个外部引脚信号与内部的0.5VCC或0.25VCC比较
其中一个外部引脚信号与内部基准电压比较
参考电压发生器
参考电压电路是可以由CARSEL,CARERF0,CARERF1位来控制电压的产生。通过软件设置可以选择几种电压输出到比较器的输入中作为比较,当然此参考电压也可以通过单片机的引脚往外部提供参考电压之用。
比较器A核心
比较器CAON位控制开关,CAEX位控制位控制方向。
低通虑波器
低通虑波器只需一个CAF位来控制此虑波器的功能开与关。此虑波器功能是用于消除比较器输出信号的毛剌,以保证信号的质量和中断请求的可靠性。
中断请求
比较器A模块是具有中断功能的,如比较器功能CAIE中断允许开了,在CAIF信号产生时将生产中断(当然GIE要为1时)。比较器A模块是具有中断独立向量的,是一个单独的中断,CUP接受请求后会硬件自动清除中断标志位CAIFG。
比较器模块相关寄存器说明
CACTL1 比较器控制寄存器1
CAEX: 控制内部比较器A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方向
CARSEL:控制内部参考电压加到比较器A的正输入端还是负输入端
由结构图可以看出,CAEX,CARSEL在不同设置时,比较器A输入端的所加的参考电压是有不同的.
请参考以下列表:
-----------------------------------
CARSEL CAEX 参考电压接入端
0 0 内部参考源加到比较器的正端
0 1 内部参考源加到比较器的负端
1 0 内部参考源加到比较器的负端
1 1 内部参考源加到比较器的正端
CAREF1, CAREF0 选择参考源:
0 使用外部参考
1 选择0.25VCC为参考电压
2 选择0.5VCC为参考电压
3 选择二极管电压为参考电压,须参见具体IC的资料
CAON: 控制比较器A的打开与关闭
0 关闭比较器工作
1 打开比较器工作
CAIES: 中断边沿触发模式选择
0 上升沿使中断标志CAIFG置位
1 下降沿使中断标志CAIFG置位
CAIE:比较器中断允许
0 禁止中断
1 允许中断
CAIFG: 比较器中断标志
0 没有中断请求
1 有中断请求标志信号
CACTL2 比较器控制寄存器2
P2CA1:控制输入端CA1
0 外部引脚信号不与比较器A连接
1 外部引脚信号与比较器A连接
P2CA0:控制输入端CA0
0 外部引脚信号不与比较器A连接
1 外部引脚信号与比较器A连接
CAF: 选择比较器输出端是否经过RC低通滤波器
0 开通RC低通滤波器
1 直通信号
CAOUT: 比较器A输出的信号
0 CA0小于CA1
1 CA0大于CA1
CAPD 端口禁止寄存器
比较器A模块的输入输出与IO口共用引脚,可以控制IO端口输入缓冲器的通断开关.CAPD控制位初始化为0,则端口输入缓冲器有效.当相应位为1时,端口输入缓冲器无效。
程序范例: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WDT
CAPD |= 0x08; // 断开与IO端口输入
CACTL2 = P2CA0; // 设置P2.3为+comp
CCTL0 = CCIE; // CCR0 允许中断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2; // SMCLK/8,计数模式
_EINT(); // 开总中断
while (1) // 循环
CACTL1 = 0x00; // 没有参考电压
_BIS_SR(LPM0_bits); // 进入LPM0
CACTL1 = CAREF0 + CAON; // 0.25*Vcc=P2.3, 比较器开
_BIS_SR(LPM0_bits); // 再次进入LPM0
CACTL1 = CAREF1 + CAON; // 0.5*Vcc=P2.3, 比较器开
_BIS_SR(LPM0_bits); // 再次进入 LPM0
CACTL1 = CAREF1 + CAREF0 + CAON; // 0.55V on P2.3,比较器开
_BIS_SR(LPM0_bits); // 再次进入LPM0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_BIC_SR_IRQ(LPM0_bits); //退出LMP0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