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教程12:MSP430单片机MSP430定时器

楼主:
在MSP430系列单片机中带有功能强大的定时器资源,这定时器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利用MSP430(以下称为430)单片机的定时器可以用来实现计时,延时,信号频率测量,信号触发检测,脉冲脉宽信号测量,PWM信号发生。另外通过软件编写可以用作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后面我们将用定时器A作为一个波特率发生器,来编写一个串口例程给初学者参考。以加强初学者对定时器A的理解和应用。
     在430的大系列产品中,不同的子系列产品定时器资源有所不同;在F11X,F11X1中是不带定时器B资源的。430的定时器主要分为3部分模块:看门狗定时器,定时器A,定时器B。定时器A主要资源特点有16位定时计数器,其计数模式有4种。多种计数时钟信号供选择。3个可配置输入的捕获/比较功能寄存器和8种输出模式的3个可配置输出单片。以上各块定时器资源可作多种组合使用,以实现强大的功能。

定时器资源功能说明
     (1)看门狗定时器(WDT):主要用于程序在生错误时用作单片机系统复位重起的。另外,也可作为一个基本定时器使用。
     (2)定时器A:作基本定时器使用,结合捕获/比较功能模块可实现时序控制,可编程波形信号发生输出。可作串口波特率发生器使用。
     (3)定时器B:作基本定时器使用,与定时器A基本相同,但是功能方面有某些功能会比A增强些。详情请看关于定时器B应用范例。

3-定时器A模块结构

4-定时器A--基础应用例程(1)

//例程描述:利用定时器定时功能,实现P1.0方波输出。

#include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WDT,不使用内部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1;                      //设置P1.0口方向为输出。
   CCTL0 = CCIE;                       //设置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中CCIE位为1,CCR0捕获/比较功能中断为允许。
   CCR0 = 50000;                       //捕获/比较控制寄存器CCR0初值为5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TACTL,使时钟源选择为SMCLK辅助时钟。
   _BIS_SR(LPM0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和开中断
}

//定时器A 中断服务程序区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P1.0取反输出
    CCR0 += 50000;                     //重新载入CCR0捕获/比较数据寄存器数据
}

//例程1结束--------------------------------------------------------------------------

基础应用例程(2)
//例程描述:利用定时器定时功能,实现P1.0方波输出。
//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中断程序,采用向量查询方式。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WDT
   P1DIR |= 0x01;                     // 设置P1.0口方向为输出。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时钟源选择为SMCLK,选择计数模式,定时器中断开

_BIS_SR(LPM0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LPM0和开中断
}

// Timer_A3 中断向量(TAIV)处理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break;                    //CCR1不使用
    case 4: break;                    //CCR2不使用
    case 10: P1OUT ^= 0x01;           //溢出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