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教程8:MSP430单片机复位电路

楼主:
MSP430
单片机系统复位电路
从上MSP430系统复位电路功能模块图中可以看到了两个复位信号,一个是上电复位信号POR(Power On Reset)和上电清除信号PUC(Power Up Clear)。

POR信号是器件的复位信号,此信号只有在以下的事件发生时才会产生:
器件上电时。

     RST/NMI引脚配置为复位模式,当RST/NMI引脚生产低电平时。

当POR信号产生时,必然会产生PUC信号;而PUC信号的产生时不会产生POR信号。会引起产生PUC信号的事件:
     POR信号发生时。

    启动看门狗时,看门狗定时器计满时。

    向看门狗写入错误的安全参数值时。

    向片内FLASH写入错误的安全参数值时。

MSP430单片机系统复位后器件的初始
当POR信号或PUC信号发生时引起器件复位后,器件的初始化状态为:
     RST/NMI引脚配置为复位模式。

     I/O引脚为输入模式。

    装态寄存器复位。

    程序计数器(PC)装入复位向量地址 0xFFFE,CPU从此地址开发始执行。

    其它模块的寄存器初始化,详情请查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