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学习芯经(五)IO

楼主:
查看22XXdatesheet,未用IO口的配置方式:
6.2.7 Configuring Unused Port Pins
Unused I/O pins should be configured as I/O function, output direction, and left
unconnected on the PC board, to prevent a floating input and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The value of the PxOUT bit is don’t care, since the pin is
unconnected. Alternatively, the integrated pull-up/down resistor can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 PxREN bit of the unused pin to prevent the floating
input. See chapter System Resets, Interrupts, and Operating Modes for
termination unused pins.

在网上搜索的后面的第二点说,设置输入为高阻抗,还是不大理解。1:430IO口灌电流拉电流的定义
这是一个单片机IO硬件结构问题。
灌电流:当单片机IO口处于低电平时(输出或输入,不同单片机有所不同)。能向外部电路所能吸收电流量的大小。即灌入IO入口电流的大小。
拉电流:其意思以上述相同,但方向刚好相反。即IO输出电流的多少。这些主要用于衡量IO的驱动能力指示。
漏电流:因为大部分的单片机结构都能以MOS型结构构成,这当中就是IO不接任何外部电路时(其状态可以处于某一状态值,不同单片机有所不同)。此时IO处于一个静态,不做任何驱动连接。此时IO口MOS器件所产生漏电流的大小。
当然,以上只是个人草述。可能有更详尽的解释,可以参考其它有关资料。2:老大们,能否讲讲,430io口如何置为高阻位?有人说设置为输入状态相当于高阻,能否给讲讲理由!
A:使430的处于高阻状态,就是设置相应的端口为输入状态(PxDIR&=~BITx),根据430的器件手册可知,此时的输入/输出泄漏电流为+/-50nA,这个数据的得出是通过将VCC或者VSS直接连接到测试引脚上测量其电流所得。由此,可以看出在430端口设置为输入状态时,其表现出的电气特性就是高阻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