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430中的字对齐

楼主:
在用到通信协议时经常为其分配一个缓冲区,也就是一个字节数组,在协议处理过程中可能要读取其中的一个short或int型数据,这时候必须要求这个数据(在数组中的)的地址为偶数,否则就会出现字节对齐的问题!由于好的协议的16位或32位关键字的起始位置都为偶数,如tcp/ip,所以只要保证缓冲区的起始地址为偶数就可以了。但是在IAR430中,编译器不保证字节数组的开始地址为偶数,所以必须指定其存储地址,如 (__no_init_   unsigned char buf[N] @0x0200;),说到这里,如果程序中有比较大的数组,最好定义成非初始化的,因为,430的开始时看门狗默认是开的,大的数组需要长的初始化时间,会引起复位——,因此,要么修改启动文件,要么定义成非初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