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与PC超级终端利用Xmodem协议传输文件的程序

楼主:
/**********************************************************
日期:2007-06-04
编写:李猛
功能:430单片机先接收文件然后再发送给PC
**********************************************************/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Xmodem的术语
#define SOH 0x01
#define EOT 0x04
#define ACK 0x06
#define NAK 0x15
#define CAN 0x18
#define C1 0x43               //避免与msp430x14x.h文件产生冲突,故将C定义为C1

uchar recFile[10][133]; //接收文件存储区,大小1330B
uchar recBuf[133];            //数据包接收缓冲区

uchar i=0;
uchar j=0;                    //recFile的行和列
uchar k=0;                    //recBuf的下标

uchar countTB=0;              //TimerB中断计数,实现1s的定时
uchar sendC=0;                //发送C的标志,保证每1s只发送一次C

uchar fullBuf=0;              //此次数据包接收完成标志
uchar Seq;                    //包序号-1,即放置本数据包时对应的recFile的行标

uchar sendFlag=0;             //430开始作为发送方的标志
uchar recPC;                  //430作为发送方时收到的PC的命令
//uchar Seq1;
//uchar cmpl;                 //430发送数据包时的包序号及包序号的补码
uchar p=0;                    //430发送数据包的次数,对应recFile的行标
uchar sendBuf[133];           //430发送时的发送数据包缓冲区,长133B

void Init_CLK();              //函数声明
void Init_Port();
void Init_UART0();
void Init_TimerB();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_DINT();                         //关全局中断

       Init_CLK();
       Init_Port();
       Init_UART0();
       Init_TimerB();                   //一系列的初始化

       _EINT();                         //开全局中断

       while (recBuf[0] != SOH)         //PC没有开始发送数据的时候,每隔1s发送一个C
       {
         if (countTB == 0)
         {
           if (sendC == 0)
           {
             while ((IFG1 & UTXIFG0)==0);
             TXBUF0 = C1;
             sendC = 1;
           }
         }
         else
         {
           sendC = 0;
         }
       }
       TBCTL &= ~(MC1+MC0);             //PC开始发送数据时,停止TimerB

       while(sendFlag == 0)             //430处于接收状态
       {
         if (recBuf[0] == EOT)
         {
           while ((IFG1 & UTXIFG0)==0);
           TXBUF0 = ACK;

           sendFlag = 1;
         }
         else if (fullBuf == 1)
         {
           Seq = recBuf[1]-1;
           k = 0;
           fullBuf = 0;

           i = Seq;
           j = 0;
           /*
           while (j<128)
           {
             recFile[i][j] = recBuf[j+3];
             j++;
           }
           */
           while (j<133)
           {
             recFile[i][j] = recBuf[j];
             j++;
           }
           while ((IFG1 & UTXIFG0)==0);
           TXBUF0 = ACK;
         }
       }

       while (recPC != C1);             //430处于等待发送状态,等待PC发送的"C"
       p = 0;
       while (p<=Seq)                   //430依次发送数据包
       {
         j = 0;
         while (j<133)
         {
           while ((IFG1 & UTXIFG0)==0);
           TXBUF0 = recFile[p][j];
           j++;
         }
         while (recPC != ACK);
         recPC = 0;
         p++;
       }
       while ((IFG1 & UTXIFG0)==0);
       TXBUF0 = EOT;

       while (recPC != ACK);
       while (1);
}

/***************************时钟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CLK(void)
{
       BCSCTL1=0x00;
       BCSCTL1 += XT2OFF;       //关闭XT2,因为板子上没有
       BCSCTL1 += XTS;          //低速振荡器是高频模式

       BCSCTL2=0x00;
       BCSCTL2 += SELM0;
       BCSCTL2 += SELM1;        //MCLK的时钟源为低速晶体振荡器
                           //此外,ACLK的时钟源为LFTX1,SMCLK的时钟源为DC0CLK
                           //分频因子均为1
}

/***************************端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Port(void)
{
       P3DIR=0;
       P3SEL=0;                 //P3所有管脚均初始化为输入方向和一般I/O口

       return;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UART0(void)
{
       U0CTL=SWRST;             //串行模块设置时的必须
       U0CTL += CHAR;           //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

       U0TCTL=0x00;
       U0TCTL += SSEL0;         //波特率时钟源选择为ACLK

       U0BR1=0x01;
       U0BR0=0xA0;
       U0MCTL=0xBA;             //设置波特率为9600

       U0CTL &= ~SWRST;

       ME1 |= UTXE0+URXE0; //使能USART0模块
       IE1 |= URXIE0;           //使能USART0的接收中断

       P3SEL |= BIT4+BIT5; //P3.4和P3.5为串口功能
       P3DIR |= BIT4;           //P3.4为输出

       return;
}

/***************************TimerB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imerB(void)
{
       TBCTL = TBSSEL0 + ID1 + ID0 + TBCLR; //时钟源选择ACLK,1/8分频,清除TimerB
       TBCCTL0 = CCIE;                           //TBCCRO中断允许
       TBCCR0 = 50000;                           //定时时间0.1s
       TBCTL |= MC0;                             //增计数模式,定时器打开
}

/***************************接收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Rx()
{
       if (sendFlag == 1)
       {
         recPC = RXBUF0;
       }
       else
       {
         recBuf[k] = RXBUF0;
         k++;
         if (k == 133)
         {
           fullBuf = 1;
         }
       }

       return;
}

/***************************TimerB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void)
{
       countTB++;
       if (countTB == 10)
       {
         countTB = 0;
       }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