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菜鸟学MSP430的疑问[持续更新]

楼主:
浅浅学过51,现在因为要做东西,学习MSP430,一边学一遍提高51. 我还是把所有疑问都写在一个帖子上来,菜鸟好多疑问。

【2014.2.21】【已解决】  学完了向导和实验手册的定时和中断部分,对定时器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现在我找来TI的官方例程,继续学习定时器。现在遇到疑问。不理解下面的swith函数,2,4,10如何确定?自己找了资料,在仔细的看了看user guide, 明白了
中断优先级      中断源                       缩写       TAIV的内容
  最高          捕获/比较器1                CCIFG1            2
                   捕获/比较器2                CCIFG2            4
                           ……
                   捕获/比较器x                 CCIFGx
最低          定时器溢出                    TAIFG1            10
                 没有中断将挂起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SMCLK, contmode, interrupt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对于每一个定时器来说,它有两个中断,TIMERA0_VECTOR 和TIMERA1_VECTOR 。
* 这两个中断何时被触发呢?在MSP430中,TIMERA0_VECTOR在TACCR0寄存器溢出时被触发;
* 而TIMERA1_VECTOR 在三个时候都可以被触发(TACCR1 CCIFG、TACCR2 CCIFG,TAIFG
* 只要这三个寄存器中的任何一个被置位了,TIMERA1_VECTOR 中断就会被触发)。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0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0IV )
{
   case  2: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01;                  // overflow
            break;
}
}

  2014.2.21 【中断怎么才结束】【已解决】:原因:自己另外用51模仿了差不多的程序,发现自己想多了。程序是一直跑的。麻烦解决一下我的疑问。tks
下面是学习向导和实验手册的Lab5程序,我的理解是,BIT0(红灯)一开始就闪烁,然后Timer0的 计数器加到12000,就调用中断,红灯停止闪烁,(BIT6)绿灯闪烁。

但是板子上的情况是红灯闪烁两下,然后绿灯闪烁,然后红灯闪两下,然后绿灯闪烁,但是每次绿灯闪烁的次数不同。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说我不是很明白 这个程序的中断怎么跑。 另外“Since the ACLK (VLO) is running at 12 kHz, the value needs to be 12000 cycles.”我不是很明白。

ps:CCS的字体怎么调整?

//***********************************************************
// Lab5_Start.c  Temperature sampling example using ADC10
//         Clocking: MCLK and SMCLK = 1.1MHz DCO/8
//                                         ACLK = 12kHz VLO
//
// SFB 1/2012
//***********************************************************

#include <msp430g2553.h>

#ifndef TIMER0_A1_VECTOR
#define TIMER0_A1_VECTOR    TIMERA1_VECTOR
#define TIMER0_A0_VECTOR    TIMERA0_VECTOR
#endif

volatile long tempRaw;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void FaultRoutine(void);
void ConfigWDT(void);
void ConfigClocks(void);
void ConfigLEDs(void);
void ConfigADC10(void);
void ConfigTimerA2(void);

void main(void){

        ConfigWDT();
        ConfigClocks();
        ConfigLEDs();
        ConfigADC10();
        ConfigTimerA2();
        _BIS_SR(GIE);//开启总中断

  while(1){

         P1OUT |= BIT0;
         for(i = 100; i>0; i--);
         P1OUT &= ~BIT0;
         for(i= 500; i>0; i--);
  }
}

void ConfigWDT(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void ConfigClocks(void){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FaultRoutine();                                    // If calibration data is erased
                                                                                                // run FaultRoutine()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BCSCTL2 |= SELM_0 + DIVM_3 + DIVS_3;      // MCLK = DCO/8, SMCLK = DCO/8
}

void FaultRoutine(void){

        P1OUT = BIT0;                            // P1.0 on (red LED)
        while(1);                                             // TRAP
}

void ConfigLEDs(void){

        P1DIR = BIT6 + BIT0;                             // P1.6 and P1.0 outputs
        P1OUT = 0;                                // LEDs off
}

void ConfigADC10(void){

        ADC10CTL1 = INCH_10 + ADC10DIV_0;        // Temp Sensor ADC10CLK
}

void ConfigTimerA2(void){

        CCTL0 = CCIE;//使 计时器counter/比较器寄存器compare register 在CCTL0 capture/compare 控制寄存器 中 中断
        CCR0 = 12000;//计时器数值达到CCR0,中断就会生成
        TACTL = TASSEL_1 + MC_2;
        //TACTL   is the Timer_A control register
        //TASSEL_1  selects the ACLK(辅助时钟)
        //MC_2    sets the operation for continuous mode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3 + REFON + ADC10ON;
          _delay_cycles(5);                         // Wait for ADC Ref to settl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P1OUT |=BIT6;                                         // P1.6 on (green LED)
          _delay_cycles(100);
          ADC10CTL0 &= ~ENC;                                   // Disable ADC conversion
          ADC10CTL0 &= ~(REFON + ADC10ON);        // Ref and ADC10 off
          tempRaw = ADC10MEM;                                                // Read conversion value
          P1OUT &= ~BIT6;                                                 // green LED off
*/
         P1OUT |= BIT6;
         for(i = 5000; i>0; i--);
         P1OUT &= ~BIT6;
         for(i= 5000; i>0; i--);
         CCR0 += 12000;//CCR0在中断结束后会自动清零,这里在给CCR0赋值,以便之后的中断使用

}

网友A:
P1OUT |= BIT0;                            // P1.0 on (red LED)
P1DIR |= BIT6 + BIT0;                             // P1.6 and P1.0 outputs
最好加上|=
CCS5,.1的字体怎么调?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074&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OUT |= BIT0;                            // P1.0 on (red LED)
P1DIR |= BIT6 + BIT0;                ...

谢谢,解决了,可以再看看我的新疑问吗?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