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占不占内存

楼主:
问题如题
如果定义:#define FLAG    0x01
占内存吗,占多少内存?
另一个就是 430本身定义了一个BTI0,如果:#define FLAG    BIT0
是不是更好一些,占内存吗?还是说与上一个定义是同一个效果?

网友:
FLAG不占内存,   0x01占内存

网友:
#define只是字符串替换,在编译期间就已经替换掉了,不会占用内存.

网友:
定义时不占,使用时占,用一次占一次。

网友:
宏 在 定义的时候不占内存

在使用的时候,根据使用的方法,可能占用或者不占用存储空间(FLASH)。

网友:
占不占内在与宏定义是两码子事。

象楼主给的那个宏定义,仅是向编译器说明,以后用到“FLAG” 时,就代表1,其它并没有说明占不占内在的问题。

网友:
可以放到头文件里的都不占存储,falsh或ram

网友:
不占的,宏定义在编译预处理的时候就展开了,要看你展开后的代码占不占内存,这个和宏定义就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