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430UIF仿真器驱动问题

楼主:
今天刚在淘宝上买的FET430UIF仿真器到货了,所以要赶紧拿来试了,145RMB可是下了血本的,刚插上电脑,安装好驱动,显示如下图,然后我就用CCS V5.3 想仿真试下,但是又出现下面的情况,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是驱动没装好么?笔记本是WIN7 64位的。

网友A:
也许是CCS V5.3和仿真器的版本vcp不匹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CCS V5.3和仿真器的版本vcp不匹配吧。

到哪里去下载匹配的驱动不知道额?

网友:
MSP430: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Could not find MSP-FET430UIF on specified COM port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 ... f/166/t/275794.aspx

It's working now. I rebooted my PC a few times, reinstalled CCS a couple times, rebooted the FET a few times, power down, etc.

网友:
MSP-FET430UIF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Could not initialize device interface" error in CCS 5.2.1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 ... f/166/t/230708.aspx

网友B:
http://e2e.ti.com/support/low_power_rf/f/851/t/167527.aspx
Please disconnect then reconnect the USB cable and try again. If that doesn't work, one of two things might help:
把仿真器重新连接
1) Uninstalling the port . Right click on it in device manager and click uninstall. Don't uninstall the drivers, then disconnect and reconnect the USB cable. The port should reinstall and you can try the Download shortcut again

2) Reassigning the com port - Right click on the COM port in Device manager, click properties, then go to Port Settings -> advanced and select a new port number. Even though it might complain that it is being used, if it doesn't actually show up in device manager as used you can use it. Press ok to reassign it and then disconnect then reconnect the USB cable.
把串口的端口号删除,重新安装驱动或者重新分配端口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e2e.ti.com/support/development_tools/code_composer_studio/f/81/t/162410.aspx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  联网也不成功啊,搞了一天了没有进展  郁闷死了, 100多块钱啊

网友:
楼主能发个驱动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