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求一种分离交流直流的方法

楼主:
我以前的一个项目是只测试交流的大小和相位,不测试其中的直流成分,所以直接用变压器给隔离了。

现在要增加测试直流成分。

也就是现在要分别测量交流直流其大小,并且要测量交流成分的相位

以前的是取得交流变量后用AD转换,然后傅立叶分离幅值和相位信息,最后的精度是大概1%。

现在也要保证其精度,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想法?交流直流成分大概都是20V左右,要测量电压范围0到50保证精度

网友:
有人知道没有?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只需要测量还是需要将直流交流分离?直流的成分里面交流只有一个频率还是有多个频率?

网友B:
只能用电阻采样,需隔离的话,在后级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测量还是需要将直流交流分离?直流的成分里面交流只有一个频率还是有多个频率?

只要能分别测出来大小就可以了,频率只有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电阻采样,需隔离的话,在后级进行。

嗯,我以前是用的STM32自带的ADC只是测试交流成分,用了17:1的变压器能保证测的最大50V,精度也刚刚好。
如果现在交流直流都测的话精度怎么能保证呢,还是为了精度,多用一个IO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我以前是用的STM32自带的ADC只是测试交流成分,用了17:1的变压器能保证测的最大50V,精度也刚刚好。
...

用电阻采样的精度只会更高。设计思路是:用高精度、低温漂的采样电阻取出即时电流数据,然后送高精度运放电路放大,然后送AD,量程很大时还需要采用程控放大来取得合适的增益。如果需要隔离,在运放后采用VF变换传输模拟信号,精度要求不太高时还可以用线性光耦或磁耦合器件。另一个隔离方法是利用外置AD,然后用光耦隔离其数字输出端,这更简单,但对前级系统的设计水平要求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采样的精度只会更高。设计思路是:用高精度、低温漂的采样电阻取出即时电流数据,然后送高精度运放 ...

我先消化一下,内容好丰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采样的精度只会更高。设计思路是:用高精度、低温漂的采样电阻取出即时电流数据,然后送高精度运放 ...

我刚才思考第一种方案了,我想为什么不直接用合适的电阻呢,这样就不用运放了。
现在明白了,应该是更好的保证精度,数据的稳定,电阻选大一点,发生固定值的误差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更小,是么,请问我的理解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思考第一种方案了,我想为什么不直接用合适的电阻呢,这样就不用运放了。
现在明白了,应该是更好 ...

电阻能选多大要看回路是否受影响,电阻本身的热噪声和精度指标是相对值,跟阻值无关。通常而言,在不影响测量回路的前提下,阻值适当取大一点为佳,因为过弱的信号放大起来很困难,对电路的要求更高,成本也会因此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