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V7611 EDID配置

楼主:
之前做项目时,在配置ADV7611时,总是配置不正确,后来通过查找资料,不断摸索,发现配置edid后就可以显示正确的图像,一直没有搞明白,不知道有没有谁帮忙解答下?

网友:
您好 我现在调不通adv7611!您是怎么调通的?

网友:
请问怎么初始化ADV7611配置,那个可编程I2C端口,怎么用?谢谢

网友A:
来学习下,用adv7611,edid配置没搞懂,在网上随便找了一组写进去,反正可以工作!

网友:
ADV7611这些HDMI的接收芯片,外部都要连接一个I2C接口的EEPROM,如AT24C02,里面装载EDID的信息,在接上HDMI线的时候,DVD等设备就会读取ADV7611的外置EEPROM中的EDID数据,相当于识别ADV7611是什么设备,支持什么样的分辨率和刷新率,音频支持什么采样格式等等信息,然后才会选择合适的分辨率输出。EDID可以自己编写bin文件的,也可以在一些显示器上读取出来,然后使用silicon的EDID编辑软件编辑使用,或者不做任何修改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学习下,用adv7611,edid配置没搞懂,在网上随便找了一组写进去,反正可以工作!

您好,请问一下可否把您的配置发我一份呢,或者说可否提供个微信,正在调试7611,有些问题想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