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STM32F103的CAN和USB打架怎么处理

楼主:
对于STM32F103来说,只有一路CAN和USB,而这两种总线的端口缺使用相同的管脚,虽然CAN的管脚可以重定义,可由于这两路的中断源是相同的,同样无法同时使用。如果想同时使用您有办法吗?

网友:
不光中断,连FIFO也是公用的,另外搞块CAN协议处理芯片,比如MCP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