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你觉得NXP的MCU有什么优势?

楼主:
对于NXP来说,我基本上比较熟悉了,而且本人学习ARM也是从NXP开始的。但随着应用的需求,发现NXP芯片确实存在太多问题。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系列之间的兼容问题。

您觉得NXP有优势吗,优势是什么?

网友:
系列全,高中低档都有

网友A:
信捷PLC的触摸屏就用了这个

网友B:
我觉得NXP很特别,别人都不敢出的DIP8芯片他也敢出

网友:
哎 觉得用的比较少 可能接触的不多吧

网友:
我喜欢LPC1788 LPC1768  LPC1114  不喜欢ST的芯片

最希望其能出一个配置代码自动生成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捷PLC的触摸屏就用了这个

请问是几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NXP很特别,别人都不敢出的DIP8芯片他也敢出

DIP8怎么了?

网友C:
比较过多种MCU  个人觉得NXP的MCU抗干扰能力更强

网友:
nxp 同hex文件烧到 不同批次的mcu中结果是不同的,1401批以后的会在几小时后死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较过多种MCU  个人觉得NXP的MCU抗干扰能力更强

对于单片机的抗干扰,前辈能不能举一些干扰的例子,比如能抗哪些干扰,其他单片机不能抵抗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单片机的抗干扰,前辈能不能举一些干扰的例子,比如能抗哪些干扰,其他单片机不能抵抗的干扰!

用过STM8  晶振问题   导致电机类控制容易复位 后来用内置晶振解决

用过STM32 RTC I2C 硬件bug问题   通过官方的中断优先级来解决  可惜治标不治本

目前LPC1788在服役  工业应用中没问题

同类cm3  LPC1788有液晶控制器  ST只有CM4高端才有   而且ST的高端价格贵的多

我的很多项目被采购判了死刑

LPC的高端系列有带SPI flash 的程序支持 非常方便 比在ram中运行效率要高

还有ST的系列太丰富了  stm32f050 51 40 70 90 等   有时候选型都要精挑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