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非门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
今天测74ls00(ttl与非门)的一些特性,A端输入低电平,B端输入5khz方波,按理应该输出4.4左右的高电平,但结果出现了5.68V的电平变化。这是为什么,想了好久。。。
PS:蓝线为输出波形,右上角为蓝线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在1端接高电平,2端接方波时,输出波形高电平就稳定在4.4V,这肯定与测量方式关系不大吧

那只能说明分布参数所在的位置与哪些电路有关。

网友B:
5V单电源怎么会出现5.6V? 完整电路什么样?是不是还有额外的RC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单电源怎么会出现5.6V? 完整电路什么样?是不是还有额外的RC网络

测3的波形

网友C:
跟测量方法和电源电压相关。如果示波器的探头阻抗较高,门电路的输出等于空载,高电平应为电源电压。考虑到电路中也许存在分布参数(这个连探头本身都是),加上示波器本身的测量误差,是有可能得到比电源电压更高的数值。给门电路加个适当的负载即可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跟测量方法和电源电压相关。如果示波器的探头阻抗较高,门电路的输出等于空载,高电平应为电源电压。考虑到 ...

但是我在1端接高电平,2端接方波时,输出波形高电平就稳定在4.4V,这肯定与测量方式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