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msp430哪些型号的单片机支持触摸按键

楼主:
msp430哪些型号的单片机支持触摸按键,该型号的430单片机有多少IO口支持触摸按键?比如说,msp430g2553,其所有IO口均支持触摸按键。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貌似都支持啊

网友:
看采取哪种方式了吧?
如果自己添加外围电路,老式的msp430好像也可以实现

看你官方每年的宣传手册,网上随便都能搜索到吧,例表中好像有一列指示是否支持电容触摸

网友:
我的意思是,像msp430g2553一样,引脚只需要接到敷铜的那片区域(敷铜的那片区域就是触摸按键),外围不需要其他电路(电阻电容什么的),而且,msp430g2553的引脚有PIN Oscillator,有些型号的430好象是用比较器做的触摸按键,这样的话触摸按键的数量就受到比较器数量的限制,不能扩展更多的触摸按键了,我想问,msp430g2553所有引脚均支持触摸按键,其他单片机有没有支持更多IO口的触摸按键的?不管是用比较器还是PIN Oscillator。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看你用那种实现触摸按键的方式,如果选用Pinosc,只有G2系列可以,而且是所有IO都支持,如果选用电容充放电或者比较器的方式,几乎所有的430单片机都支持。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9950-1-1.html

这是我以前做的基于430G2553 Pinosc方式的触摸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