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可以并联使用吧?

楼主:
如果想快点充电,几个充电器是否可以并联给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再说可以估计快到了浮充阶段就可以不充了
谁试过?

网友A:
不可以。正规的充电器都带有输出电压监测、反馈回路,并联的话,除非参数绝对相同,否则搞不好会烧毁其中的某个充电器。想快速充电的话,去购买或自制快速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正规的充电器都带有输出电压监测、反馈回路,并联的话,除非参数绝对相同,否则搞不好会烧毁其中的 ...

应该可以吧?一般都有电流限制的吧?电池少电的时候电压都比充电器的电压低的。
例如每个充电器限流2A,我用4个并联充,不就是8A么?当然,只限于没电是救急,相当于快充一下,充个50%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一般都有电流限制的吧?电池少电的时候电压都比充电器的电压低的。
例如每个充电器限流2A, ...

只有那种最简单的“充电器”(本质上就是一个直流电源而已)才可以直接并联,原因前帖讲了。所以最好看看你的充电器构造,对电路做做分析。前期充在一定范围内也许可以,但仍然要看具体电路构造,准许直接并联的充电器,其反馈回路的设计不同,成本自然也较高,而电动自行车市场基本上是全山寨化的,高档设计不敢说绝对没有,但肯定不是主旋律。不过,正是因为电动自行车市场的山寨化严重,过分控制成本带来的设计简化也许恰好能带来可以并联的“便利”。
我没有接触过这些产品,只能从一般原则上讲讲,具体还需要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