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PIC单片机,不知道哪部出问题了,请教大神

楼主:
第一次接触PIC单片机,型号选择PIC16F506,用MPLAB IDE 编写了一个小程序,生成HEX文件,再通过K150烧写到单片机里,图片是每步骤结果,最后单片机C口就是不输出高电平,错在哪了。

网友A:
看看那个口有没有复用的配置!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main里面这样写
while (1)
{
TRISC=0b000000;
PORTC=0b111111;
}

网友:
<型号选择PIC16F506> 确认是这个型号?  但你编程器上选择的是16C505(有点奇怪C类型号应该K150不支持),  还有你配置字选了XT方式确定接了晶振吗?
再说你选择了ICSP应该是下图这样的连接方式:  好好检查K150和配套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个口有没有复用的配置!

你好,PIC 16F506这个单片机的使用手册是这样定义的,帮我看看,怎么弄